苹果A1398开机无显维修,有坑,路过小心。。

楼主(2017-05-26):
        美国FBI已经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在全世界围剿装逼的人。

型号:苹果A1398
板号:820-3787-A
故障:开机通电无显。。
接电源,小绿灯亮,触发开关,能听到 “咚”的一声,屏没反应,报价留机。。。小绿灯亮应该待机就没什么问题,能触发听到咚的一声,说明硬件自检通过(就跟我们台机听到滴的一声自检一样),屏没反应,直接冲屏接口。。

测J8300 的28 29 30脚PP5VR3V3_SW_LCD为5V 正常,测1脚PPVOUT_S0_LCDBKLT升压 0V   问题应该就在这了,追查下去。

测Q7706的4脚12V ,   3脚也12V  ,1 2 5 6 电压肯定过不去,为0V...要使Q7706 P管导通,3脚应该为低电平,那就必须R7701和r7702形成分压,而R7702非接地,而是连接U7701的11脚 ,应该是芯片正常工作形成下拉。。具体U7701内部结构,LP8548B1SQ_-03找了下数据手册,没找着。。。

那先不管,先看U7701工作条件,5脚和18脚VDDD,VDDA供电5V正常,EN开启为0V,测R7742的1脚0V...那就继续追LCD_BKLT_EN

由U9600的G13脚发出。。。。

LCD_BKLT_EN通过R9627下拉电阻接地。测得有10K阻值正常。。既然LCD_BKLT_EN没有,由U9600输出,那就从它下手。。定了两个U9600和两个u7701以防万一。。。

昨天芯片到了,芯片型号:R4F2113NLG,直接换上。。

更换后,LCD_BKLT_EN测得为3.3V   ,屏线接口1脚升压为44V。。。。接屏亮机。。正常进入系统。。最后,来张亮机图。。

其实这机修的有点西力糊涂。。发贴的时候,思路一下掉坑里了。。就是那个R9627下拉电阻,开启信号上接个下拉电阻?。。。(一直以为上拉电阻就是把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高电平,下拉则反之)。。。无奈之下厚脸皮去请教大神基础知识,才知道这下拉电阻对确定信号是不下拉的(之前教的都还给老师了)。。强记住了,这问题就先过吧。。

描述不对或修得不对的地方,肯请大家帮忙指正。。发贴不易,最好西力糊涂加点分,谢谢!

 会员733907300鑫豆2026-2-9 05:05
 会员1333160300鑫豆2025-10-16 18:51
 会员239220300鑫豆2025-10-5 11:11
 会员1325995300鑫豆2024-7-8 19:54
 会员1136538300鑫豆2024-5-11 13:41

网友A:
加分支持,你的坑就是我们的福利,我会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支持,你的坑就是我们的福利,我会绕过……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B:
修的不错。看的出来老手了

网友C:
个人现在主要是在学习一下苹果,感觉苹果可以多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看的出来老手了

苹果第二台,兄弟帮忙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现在主要是在学习一下苹果,感觉苹果可以多赚点钱!!!!

苹果确实比普通机收费要高。。其实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D:
楼主写的很详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的很详细加分了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E:
U9600是什么芯片?还是BGA封装的

网友F:
谢谢 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G:
那下拉电阻对不确定信号 会下拉吗??

网友H:
我修过a1398 不显示的,是9600的一个供电电阻烧了,换电阻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U9600是什么芯片?还是BGA封装的

是BGA封装,由它开启U7701控制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 写的比较详细

谢谢支持,觉得有点用帮忙加点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那下拉电阻对不确定信号 会下拉吗??

没发出信号时,会下拉。。。作用相当于放静电

网友J:
很仔细了 学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a1398 不显示的,是9600的一个供电电阻烧了,换电阻亮机

是供电电阻烧了,直接开路吗?   这个修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仔细了 学习思路

谢谢支持!!

网友K:
这个机器修好楼主收费多少呢?

网友L: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学习下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还好坑不深

网友M:
技术贴一定要加分,苹果如果都有配件还是挺好修的,就是配件少配件贵,大家都少存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修好楼主收费多少呢?

苹果修电路  八张

网友:
引用 网友L: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学习下楼主的经验哈

兄弟觉得有用,帮忙加点分。。

网友:
大神可以无视小坑,。。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技术贴一定要加分,苹果如果都有配件还是挺好修的,就是配件少配件贵,大家都少存货

确实是,谢谢支持。。

网友N:
苹果的修的少  看见楼主的贴长知识了

网友K:
楼主这边的维修利润很高吗?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苹果的修的少  看见楼主的贴长知识了

维修主要有思路就好修,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边的维修利润很高吗?

苹果利润还可以,兄弟帮忙加点分吧。。。不会扣自己分的。。

网友O:
我猜这个帖楼主编辑了一个小时

网友P:
思路挺清晰,果断

网友:
ec引起的不发出开启电压,平时都是直接定料板回来更换的。

网友Q:
楼主很牛逼啊!我觉得苹果的双显卡花屏的话也和这个U9600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猜这个帖楼主编辑了一个小时

我猜兄弟又忘记加点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挺清晰,果断

果断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很牛逼啊!我觉得苹果的双显卡花屏的话也和这个U9600有关系的?

那个到没修到过。。

网友:
这是福利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看的出来老手了

看到苹果就不知所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现在主要是在学习一下苹果,感觉苹果可以多赚点钱!!!!

对于我们小小白   不懂啊

网友R:
背光芯片有问题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发出信号时,会下拉。。。作用相当于放静电

没发出信号时 没有电压 所以为低 所以下拉?我这么理解对么 、、、、 如果上面是3.3v 经过元器件转换出一个高电平 高电平后面接个电阻接地,那这个信号会被拉低么

网友S:
你有没试一下直接断开后面 强行接个开启过来 我觉得应该屏也能亮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背光芯片有问题了啊

是EC问题,没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现在都有一台这样的修得不显示了

能显的机修之前要报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鸟机机呀,真的难修呀

苹果信号名字太长了。。不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发出信号时 没有电压 所以为低 所以下拉?我这么理解对么 、、、、 如果上面是3.3v 经过元器件转换出一 ...

不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有没试一下直接断开后面 强行接个开启过来 我觉得应该屏也能亮

这个到没试过,测试下到是个不错的选择,要稳定还是找到跟源好。。

网友U:
但是我遇过,咚一下,无显,是显卡问题,大神你说的,硬件自检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但是我遇过,咚一下,无显,是显卡问题,大神你说的,硬件自检过了????

咚一下,我认为只能代表硬件自检通过,。至于显卡虚焊,显存问题,模块损坏,都不影响硬件自检,。。就相当于硬盘有坏道,BIOS一样能识别一样。能不能用是另一回事。。。我技术小白,个人所见,多谢大神指正。。

网友V:
加分鼓励,思路清晰,

网友U:
我的楼主说的2个信号都没有,换了还一样。

网友W:
这个机器也遇到过屏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常见

网友X:
修的不错,加分,LZ这图纸也要发出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Y:
已加分,此机修过一台二修的显示不正常的。。。后来发现是edp路上很小的电容开路了。。。。

网友Z:
你坑一下 我们少走弯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到苹果的图纸,有时真的有点看不动

多看看,多研究,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的不错,加分,LZ这图纸也要发出来分享一下嘛

兄弟,论坛里下载的,再发上来就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已加分,此机修过一台二修的显示不正常的。。。后来发现是edp路上很小的电容开路了。。。。

苹果二修的就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加分鼓励,思路清晰,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的楼主说的2个信号都没有,换了还一样。

查条件,不行就一个个换把,修的也是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也遇到过屏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常见

进水或摔的话,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U:
希望有高手能整个个集显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坑一下 我们少走弯路 谢谢

谢谢支持,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AB:
技术很不错呀 !资料也挺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希望有高手能整个个集显的BIOS

这个BIOS任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技术很不错呀 !资料也挺全的

图纸,点位任坛都有的。

网友:
苹果呀 我这边都三百四百五百的 显示器反而有六十 太乱了

网友AC:
芯片用bga做的还是风枪啊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AD:
楼主在吗  你的点位图和图纸还在吗,我手上有一台 和你一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在吗  你的点位图和图纸还在吗,我手上有一台 和你一个情况

论坛里有,我也是在里面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芯片用bga做的还是风枪啊

和显存差不多大小,直接风枪吹的。。

网友:
说的容易,测起来难度就打了

网友:
苹果修的不错啊

网友:
苹果PRO也逃不过显卡门啊,悲剧的NVDIA和AMD,显卡坏的太多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的机子 这个电压应该就是屏背光供电的

网友:
这里有好多 快带走

网友:
刚刚接了个跟你这个一样的 开机还原一下就好了ctrl+alt+R+P 也是拿过来开机动一下 背光亮 屏线接口0 还原之后就可以了 一脚哪里变成44v

网友:
给你加分了 可能问题不是很一样吧 哈哈

网友:
上次也是遇到一个有开机声音屏没显示,后面没修出来

网友:
厉害 可以说秒杀啊

网友:
好文章有营养已加分,

网友:
高手哦,,,,我要多修点苹果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苹果好啊 既有点位还有图纸楼主技术也不赖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