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台式机换变通主板后风扇声音很大

楼主(2017-05-26):
联想品牌台式机换变通主板后风扇声音很大,转速很快,怎么办,有办法改线路吗,我把黄色线剪了也没有有

网友:
关键太响了,吵死了,

网友:
电压改小一点

网友:
或者换个静音的风扇

网友:
原装机我一般都直接把风扇一起换了,风扇便宜。。

网友:
原机风扇也不行了吧   随便换个10几块钱的上去就好啦

网友:
什么线子都不用改    看下普通主板的BIOS里面有个 风扇转速控制  开启就行了

你的CPU风扇要是三针的 就没办法了,只以到网上买根控速线   就可以降低转速了

网友:
就是就是,直接换个风扇20元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风扇

网友A:
买个减速线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减速线就搞定了

什么样子的减速线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恶心死

网友:
黃線剪掉不行吧!

网友:
减速线   淘宝搜索一下一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