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开机不亮就掉电

楼主(2017-05-26):
谁有遇到过么,刷了好几个BIOS不行,测电压貌似全正常,哪里问题

网友:
一体机吧    电流跑到多少  是不是不过显卡

网友:
电流到多少

网友:
如电压正常,电流在原值就查下信号。

网友:
小电池扣掉试试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有没有图啊   先看看

网友:
有波波就好了,掉电神器,可惜好多俢哥都买不起,我也是

网友:
掉电比较麻烦,去查下信号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请问楼主修好没?

网友(2017-06-27):
我有一台不过内存反复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