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联想y500,8692p 待机偏低,不触发

楼主(2017-05-26):
la 8692p 电感3v短路,测ec坏(IT8580E),更换剪板EC后待机0.001,保护隔离管击穿,更换后依旧0.001,查EC条件供电+3VALW为3.1v,复位3.1v,ACIN2.7v,LID3.3v, 桥条件rtcvcc3.1v,时钟没有示波器32.768有压差,rtcrst3.1v 双bios已刷,现在表现为Power Button到EC有3.3v高低高跳变,EC不发出PCH_PWR_EN,小弟分析能力有限或者方向已经跑偏,求大神来秒,救救小白

网友:
ACIN 电压偏低了

网友:
有图吗?传一个上来,、

网友A:
ACINA分压电阻和电压都正常,电阻一端3.3v,电阻另一端去EC的ACIN被拉为2.7v,能说明EC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INA分压电阻和电压都正常,电阻一端3.3v,电阻另一端去EC的ACIN被拉为2.7v,能说明EC问题吗?

把ec 的那个脚挑起来 看电压恢复正常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ec 的那个脚挑起来 看电压恢复正常不的

恢复正常 3.3v

网友B:
那是ec的问题了   换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ec的问题了   换一个吧

测EC ACIN脚对地940欧,这也不能代表EC没问题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EC ACIN脚对地940欧,这也不能代表EC没问题是不

是的   只有换一个才知道

网友:
条件正常  EC继续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只有换一个才知道

EC换上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是不是桥也挂了

网友:
换的EC PIN角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C:
EC 芯片也有一个RST信号 ,看看 正常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芯片也有一个RST信号 ,看看 正常不呢

EC复位3.1v

网友:
考虑EC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要换EC先。

网友:
有些主板是短路 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此机器月底已经修好,最近没来回复大家,第二个EC换上不行就开始反复查各个条件,各种排查,更换了第三块EC才得以解决,修的我开始怀疑人生了,EC买了三个,两个是坏的,这几率我真是不敢恭维,这还是tb上一直相信的某个老店,小xxx,她卖出去真是不管死活,特提醒一下广大同修们,别再走弯路.

网友:
我都不买他家东西了,店大欺人 ,我也在TB上卖主板的噢 3068947004可以加我QQ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