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觖锁屏码

楼主(2017-05-26):
一客户山寨机忘了锁屏码,连接电脑用刷机精灵,提示先连接设备,接
手机
到电脑没任何提示设备接入,如何处理。高手指教。
手机

网友:
可以先双清啊

网友:
先双清吧。。。

网友:
进工厂模式 恢复出厂设置 不用刷机

网友:
先双清 大部分锁屏码双清是可以清的掉的 ,最喜欢的就是客户拿这种机子过来了,几乎刷机都不用。

网友:
杂牌机子没那么麻烦双清就行了

网友:
进REC模式双清即可。

网友:
杂牌机器可以双清解决,品牌机好多都有账户锁了,不能单纯的刷机了,挺麻烦,没办法买了个软件,现在解锁很溜了,华为,魅族、小米的账户锁都可以解,部分还支持保资料解锁,还不错,什么软件就不说了,避免广告嫌疑。常见的也就那么几种,找个最便宜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