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 乐开A3-B230Q USB故障及BIOS程序

楼主(2017-05-26):
海尔一体机  型号为:乐开A3-B230Q
故障现象:所有USB口系统修复状态可用,进系统就不能用了,USB hub芯片是GL850G ,求此主板8M BIOS

网友A(2017-10-08):
把你BIOS发上来啊  我的是进不了系统啊 头疼

网友:
这BIOS是需要合成的,要不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发上来也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BIOS发上来啊  我的是进不了系统啊 头疼

发上来了,你可能需要修改一下,要不然不保证好用

网友:
这机能装W7 不,想改下系统,结果启动不了

网友:
可以发一份好的吗

网友(2017-11-14):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爱莫能助阿

网友:
最后换了主板解决的,经验证,两块主板互换BIOS后都不正常 BIOS不能直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