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03不显示

楼主(2017-05-26):
开机屏幕没反应,机器已经亮机。查到屏幕没3v主供电,强拉过去暗屏。心想把暗屏搞好应该可以用了吧。再强改暗屏,真亮了。但是进系统后又暗屏。关机再开屏幕没反应了。看来强拉是不行的。没图纸不好查。求大师指条明路。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A:
看一下开启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开启信号有没有啊

没有,是一个六个脚的管子,就一个3.3v,我就是强拉这个脚的电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