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骗分的!~~不信进来看~··苹果A1466进水暗屏维修

楼主(2017-05-26):
同行送修一台苹果13款A1466苹果笔记本 说进水

拆开后确实进水 · ·

屏线接口烧毁  屏线烧毁· ·
立马调货更换屏线接口 以及屏接口

照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实际屏线接口很屏线烧的很厉害· ·
以为把屏线接口和屏线换了后 能好 ··
但是事实就是没那么顺利· · ·

接下来就开始查图纸  ·  ·  看下条件吧·  ·
查屏接口 首先一个
PPHV_S0SW_LCDBKLT 就没有 电压
看板子后面 果真有个芯片进水了  · · 已经腐蚀了· ·

看吧 已经烧掉了· · 这个是一个升压芯片吧· 这是我理解的  不知道各位大神怎么看 ··

等吧· ·接着发芯片吧· ·
好吧· · 芯片来了 · ·  这个是BGA芯片· 里面25个脚的·  ·不算难焊· · 直接换上去
··结果· ·好吧  还是暗屏· ·

老实点吧· ·  测条件吧·  ·
供电正常   EN不正常  看BKL_EN 是由PPVIN_S0SW_LCDBKLT分压出来的··

经测试  · · Q7706    PPVIN_S0SW_LCDBKLT_FET没有电压· ·
好吧 到此问题修复了· ·  保险挂了而已· · ·

· · · 上修复图

最后总结一下:修苹果笔记本不难 稍微懂点图纸都能修,  心细点就OK · ·
  · · · · · · · · · 还有苹果的框拆的时候轻点 柔点· 这金属变形了搞不回去的 · ·

· · · 维修全靠猜· ·   · · 谢谢大家· ·

网友:
厉害啊!我对的的技术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修过同款也是这个问题,这个机器屏线那边容易进水烧接口

网友:
帮主秒杀苹果啊,真心佩服,。。。

网友:
这些问题一下入钱裤袋

网友A:
我关注的是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顶顶啊 · 加分啊·  ·没分啊 · ·

网友:
我也没分。。给你加分会扣我的分吗

网友:
流弊啦  楼主 搞苹果的都是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
打得出快速维修还半小时的都是技术杠杠的

网友:
真的是多故障呀,,这种屏线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的是楼主收了多少钱

论坛对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

网友B:
修苹果机器 点位图纸都齐全 活多的话感觉比修其他机器应该更轻松呀都是那几款。

网友:
我不相信你,,但我是来骗分的~~不过那板子看起来很严重的样子

网友:
我也正等这芯片呢

网友C:
维修全靠猜 楼主NB  今天刚接到一台 A1502  键盘 触摸有时候不能用 明天也猜一下 到底是触摸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666  这机器能收不少钱

网友:
苹果机器好修多了,之前还胆怯,现在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这技术都是在学校学出来的么?

网友D:
看到回复下·天天修电脑,我都想学修手机了

网友:
维修全靠拆?说明楼主经验很多,没有谁瞎猜的,肯定是根据经验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回复下·天天修电脑,我都想学修手机了

学手机嘛,那是自然,不知大师意欲何往啊?

网友:
屏幕升压芯片

网友:
苹果的图纸很标准,不想别图纸的随意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换屏线那屏幕buy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换屏线那屏幕不也得换掉,单换屏线估计会把屏幕拆坏吧

网友:
江西抚州?

网友:
这是来偏分的吗,技术高就是叼

网友:
折B壳时很怕屏会裂,都心惊胆战的,也不容易呀,不过楼主经验丰富也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焊工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苹果机器 点位图纸都齐全 活多的话感觉比修其他机器应该更轻松呀都是那几款。

还是修苹果的来钱快啊,

网友:
果然是高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全靠猜 楼主NB  今天刚接到一台 A1502  键盘 触摸有时候不能用 明天也猜一下 到底是触摸还是主板的问题

我猜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的手工了得啊  那个屏幕我都不敢动 拆下来装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