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 南桥短路+掉点+掉电+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5-26):
闲话:最近天气比较炎热,整天头昏脑涨,修机也四肢无力,一看金币也没了,现成的伙食也吃不到了,那就静下心来写一篇帖子装下B,虽然没金币了,不过我还是比较赞同迅维这次的大改版.维修人就应该多发帖,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为其它同行创造一次开窍的机会.虽然有些维修看似很简单 其实那都是努力得来的.比如说我这次要发的帖子,那就是理论知识含量极低的一个新手贴.不过我会很详细的阐述一些小的细节.或许只有细节才能体现出价值.各位看官,多多指教!

机型:华硕 VM590 A10处理器 独显
板号: X550ZE REV:2.0
故障: 触发至1.3A 电流不断上升至1.6A 不显示

维修过程:  拆机,观察了一下发现这机器已经是二修机了, BIOS动过  待机芯片动过。  仔细看了一下其它地方没有修过痕迹,也没有明显人为做故障。说明上家还是有良性滴。
既然不显 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刷一个BIOS试试吧 虽然不可能那么简单,但万一捡了个漏呢。  不行。
既然上家动了待机,为什么能触发还动待机呢,量了下 3.3  5V 都正常。 不过待机电流有点高 0.05A   摸了摸待机芯片 微热,  有点小短路的感觉。 所幸就全身上下摸个遍吧。 接着摸到南桥也微热。 不行还是得看图来。
论坛找了一圈找到有这个点位图,可惜我电脑打不开点位查看软件, 试了各种改时间各种办法都打不开, 可能是需要换系统了。 那就先不看了继续摸摸看吧
触发后摸了下南桥,贼烫啊   这特么不正常。必须得干它。
给客户报价换南桥 350 同意
芯片到货后,对照发来的芯片 打了打电容阻值,有几个电容阻值很低, 取桥吧。  这不取不知道 一取才发现,这尼玛摔过的机器呀。芯片一侧 一半的点都掉了。数了数大概10多个点。妈的 放弃吧。。。

可最近业绩不太好啊,这样放弃有些遗憾,另外如果放弃 就还原不到原来故障,又怕客户要求还原。 咬咬牙 干吧 飞线 补点!
仔细看了一下 空点占小部分,有线的点 掉了9根,位置也不算太棘手。
这里主要讲一下掉点飞线的细节

首先就是线的粗细  漆包线太粗 试了一下不太实用。 用吸锡线刚刚好。   接着就是找到主板掉点的飞线点, 两头刮开漏铜,中间走好线 把线焊上去  注意的是线头用镊子扭一个弯头,放在掉了的点的位置上,
接下来就是上绿漆,用针尖一点点蘸上去 不能涂太高,把该绝缘的地方涂好。

然后就是找紫光 说通俗点 就是能照出钱真假的紫光 验钞灯 这种光源   或者有紫光烤箱的那就不用说了(这里我用的是夜钓的钓鱼灯) 5分钟就硬邦邦的了
接着就是处理一下涂多的部分 看好每一个点 确保芯片下去能接触到。 这些都是细心就能做好。

芯片焊好后 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电流上到2.4A 2.6A 掉电  有打表的迹象。  接上屏幕  机器已经显示  但就是掉电。 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
既然有打表说明有短路。大概测了一下没发现敌情。  这回插上电池 通电 5A  好家伙 也算现行了, 这回一测。发现19V公共点短路,
二话不说 烧鸡大法。  充电芯片的上官挂了。

取之 。测试不短路了。  不上电池 通电试机。 亮机进系统了 ,测试功能正常。
接下来修充电电路。这里就说简单点了。 换充电芯片。 换充电上下管  搞定!

维修用到的BIOS资料 和 点位图。论坛已有 ,重复资料。这里就不发了。
昨天上传不了图片 ,在这里补充一下~

学海无涯,去也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大神,还新手贴,咱还用干

网友B:
楼主如果上点图就估计就精华了,特别是飞线掉点和涂绿油的处理

网友C:
大神呀,要是我碰到了掉3个以上的直接PASS了,LZ精神可佳

网友D:
bga掉点 有时候飞不好 手太笨了- -。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俺好自悲啊

网友:
掉点的确考验手工,能完美修亮非常不错技术+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还新手贴,咱还用干

惭愧惭愧,这种不看图的维修 都是在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上点图就估计就精华了,特别是飞线掉点和涂绿油的处理

精华就不指望啦, 图片昨天上传不了  今天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呀,要是我碰到了掉3个以上的直接PASS了,LZ精神可佳

再接再厉,有时候眼睛是懒的,动起手来似乎也不是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掉点 有时候飞不好 手太笨了- -。

笔记本的飞线都非常简单了,我特别羡慕那些修苹果手机主板飞线补点的玩家  那才是屌

网友:
这得有多大的耐心来写这贴呀!!看得我都累!!技术含量高!掉点太多是我修着都没兴趣咯!

网友:
楼主这技术  2个字牛逼!~

网友:
天灾人祸都让你碰见了

网友:
五六年前补过线,现在基本不补了,不经济!

网友:
果然是细节 决定功力

网友:
技术不赖 ·  加分

网友:
楼主 你那个桥的温度高不高 这个又没有设计散热片

网友:
掉点这么多能补好,LZ这技术牛

网友:
楼主非常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