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6):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信号满格,但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
  收到同行发来一台iPhone6,手机进水后不开机,修开机以后,客户反映只要一插电脑或者手机充电,明明显示信号满格却怎么打也打不出电话。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因为同行没有遇过这个问题,在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把信号部分全部都搞了一遍,幸好机子故障没有放大。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2

  接到机子后,先检查手机功能是否正常,有无暗病,如有无指纹或者不照相这些潜在故障。检查机子没有其它问题,那么就开始拆机检测主板。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首先测量L5408_RF,发现无3V供电,因为iPhone6系列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说是通病了。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3

  理清思路以后打开图纸辅助处理,找到点位图查看。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4

  L5408_RF无3V供电可以直接从C1700飞线过来。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5

  处理完毕,重新装机测试,手机充电正常打出。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6

iPhone6信号满格 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 图7

  至此,iPhone6信号满格,手机充电无法接打电话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A:
天线阻抗匹配器确实会造成这样的怪现象!

网友:
不错 算是老手了!直接秒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案例,谢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B:
楼主专注转载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阻抗匹配器确实会造成这样的怪现象!

麦哥  楼主是专注转载贴子 几十年的人物 从不回贴的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少可以收藏借鉴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是我的话一样没思路

网友:
高手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思路,加分

网友:
我没看内容时还以为是充电电路引起的呢

网友:
通病。修得很漂亮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注转载几十年了

我也发现了,都是今日头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了,都是今日头条的

我觉着来自哪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遇到了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着来自哪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遇到了会不会

赞同你的说法。。。给力!

网友:
这速度太快了吧·直接就定位问题了····

网友:
说是通病,问题上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且这个3.0供电L5408_RF  ,R0106 ,C1212 ,C1700这几处都有通路,而且和电源IC,USB控制IC都有。
问题是解决了,到底是在哪一个通路出的问题没有说明

网友:
现在在学习手工,好吃香啊修手机

网友(2017-09-01):
我去,这个故障牛逼,不过楼主转个帖子也弄不少分

网友:
这个故障早在5S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实际是RFFE2_信号问题,所以这个故障不单是这个芯片缺供电不工作,还有RFFE2_信号所到之处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