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版号CISG41V2.1 SB BIOS

楼主(2017-05-26):
亲测亮机,另附维修经验开机卡LOGO几十秒后才能进系统或不认硬盘换数据线解决附件上传不了百度云下吧http://pan.baidu.com/s/1gfKKH83

网友:
无法上传附件醉了

网友(2017-12-01):
楼主,只有南桥的,其它两个一起上传更好。

网友:
好人!百度网盘共享资料。。。111

网友(2019-08-31):
良心好人,网盘上传的资料。正好都没有积分了!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认不到硬盘,我改了供电给硬盘单独用数据线插的硬盘。仍然认不到,都不敢订数据线了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SATA口发霉腐蚀了,数据线的接口跟主板接口都要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SATA口发霉腐蚀了,数据线的接口跟主板接口都要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是硬盘数据线接口发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