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懒得修的屏幕故障

楼主(2017-05-26):
     机器问题比较多,换了南桥,修了主板,最后发现屏幕也是坏的,不显示,没反应。心里一万只羊驼奔腾。。总不能再让客户换屏幕吧。。而且换屏也赚不了几个钱,客户也不一定换,只有先试试修修看吧,实在修不好再说
   由于换张屏幕可以亮,这个屏完全没反应,首先想到了码片,编程器一读果然全是000.不由得唱起了歌--没那么简单~~
  然后找个屏的程序刷进去,一读还是000,这下尴尬了,还真没那么简单。。。刷不进去啊,无奈找个同样的屏的码片换上去,开机------
我勒个去。省去中间各种过程,最后测量条件发现是一个auo的芯片短路了

于是找个坏屏拆芯片,值球-上机

维修不易这要阁以前我才懒得动它呢,毕竟现在生意不好做,且行且珍惜,最后由于屏幕板子比较薄,难免会修的变形,难看。跪求各位大神加点分吧,不胜感激!

网友A:
确实,如果不是屏裂 碎,换屏客户是很难接受的。

网友B:
修屏的都是大神啊,一般人不是懒得修是不会修啊

网友:
就冲楼主这个修屏就给楼主加分

网友:
就冲楼主这个修屏就给楼主加分,同时不是懒得修是不会修啊

网友C:
在屏上做BGA植球的不加分说不过去

网友D:
额 屏幕怎么测量的。。不太懂- -!!!

网友:
大神 就冲楼主这个修屏就给楼主加分

网友:
已经很久没有像楼主这样用心的修机了 惭愧

网友:
这个 芯片 不怎么好焊啊

网友:
屏坏一班都换了·还真不愿意修··加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一般都换屏

网友:
现在维修业真心不好做 在以前可能还真不修这种问题是吧

网友:
这个屏修完厚背光的偏光膜没有出问题吗?偏光膜能受得起高温吗?

网友:
修屏的都是大神啊,一般人不是懒得修是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果不是屏裂 碎,换屏客户是很难接受的。

是啊,而且屏幕价格很透明,不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屏的都是大神啊,一般人不是懒得修是不会修啊

只有不想弄,没有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屏上做BGA植球的不加分说不过去

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屏幕怎么测量的。。不太懂- -!!!

很明显,有短路了么

网友:
现在高手越来越多了  屏也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