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拆机引起白苹果后蓝屏反复无限重启修好数台不用飞线

楼主(2017-05-26):
苹果5s拆机引起白苹果后蓝屏反复无限重启修好数台不用飞线

网友:
东海网站的方法,先下载后观看。

网友:
肯定是打错螺丝引起的

网友:
打错螺丝了吧

网友:
这种的不是螺丝孔断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打螺丝打断线了

网友:
5S现在基本都没人修理了

网友:
就是刷个机就好了吧

网友:
不能直接标出来吗  要不得下载

网友:
这个是通病没

网友:
这个是通病没?

网友:
  这种问题人为打短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