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651P 关机充电,开机补充电求解决

楼主(2017-05-26):
(无正文)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估计是充电电流出了问题 ,或者是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有冲突,查查看。。。。

网友:
看一下放电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现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开机是进系统不充电还是一开机就不充电,有碰到过联想的进系统不充电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天 换了放电管 用了段时间 有烧坏了 只能先插电源后开机才行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电池要换了就换电源管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