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7-05-26):
接一散户机器,来的时候说是送到联想售后那里了,那里的技术员看到是白屏,就跟这个客户说你去二百米大街那里有个理想液晶笔记本维修,听到这心里有些小激动,因为 这是第二台机器了,第一台是一个联想的一体机,也是直接让来我这儿修的。不说了,言归正传,联想L1916W显示器开机白屏并且慢慢变成彩条样的画面,实际前一段时间修到过这样的故障,那是一台微软之星的显示器,采用的BOE的液晶屏,通病就是VGH到侧边TAB断线,因为当时正在修一体机,所以留了个号码就先放一边了,修完一体机,打开一看正是京东方的屏BOE HT185WX1-100,直接拆下液晶屏从屏升压电路VGH处飞线到侧边TAB第五个点,用醋酸胶带和纸胶带固定好这根飞线,装机开机图像画面显示正常,故障排除!上图: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论坛以前就有这种类似的贴子了!

网友:
虽然是通病 但是看看评论下

网友:
这个修得真好。

我也参考论坛的文章修好一台185的白屏。

网友:
又是逻辑板的故障    现在修逻辑板  貌似以经不是啥高难度的事了

网友:
这种毛病前几天遇到了,是HKC的组装屏  我师傅这种方法直接搞定..不过侧面好恶心  那么小的点

网友:
这是缺什么信号,看不见啊?

网友:
修到过这问题处理的还是很美观的哦

网友:
5V保险烧了

网友:
缺的是VGH电压吧!

网友:
是保险坏了吗

网友:
VGH到侧边TAB模组断线造成的故障!

网友:
修这个可以哟 大神  不错  唯独的是现在显示器太不值钱了  但是技术厉害  其实好多显示器的屏幕有问题都是换了 还不要说屏幕 主板现在都是换显示器了

网友:
现在的液晶
逻辑板的故障很多

网友:
我想学修逻辑,LZ你有相关视频教程吗?有偿

网友:
飞这里是啥意思  ?

网友:
我之前就遇到这样现象的一个屏,不懂,判死刑了·········我那个屏不是这个型号的啊·········是led的,vgh找到了,但是没有找到tab点······有胶带下面的图吗?

网友:
谢谢楼组  学习中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了,学历系案例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是上次修到微软之星显示器白屏的飞线点!这个联想的和这个图是一样的!

网友:
京东方好多这种要飞线的,也幸好飞线能好~~

网友:
这种也算高难度了

网友:
闲的时候可以慢慢查,忙的话。直接拿板换。不行换屏。拆出来的总想着有时间去修,但几个月后已尘封。

网友(2017-06-29):
真是手高啊

网友:
显示器修屏有通病还好没的话花太多时间又不值

网友:
先不说技术含量问题,发帖精神可嘉,赞一下

网友:
不知道TAB模组在什么位置呀,有图吗?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