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2K20JD 液晶彩电黑屏故障检修

楼主(2017-05-26):
故障现象: 海信LED42K20JD 液晶彩电,开机有伴音,能开关机,按键好使但是黑屏,背光不亮。

分析检修:打开外壳,开机测得背光电压在225V~250V之间波动,判断背光灯可能烧毁开路。该机共有9根灯条,垂直平行排放,每条有5颗灯珠,且安装有聚焦镜片。对比测量,有8根灯条的正向阻值在70kΩ左右,另一根灯条阻值在500kΩ左右。对这一根灯条上的灯珠逐个测量(用R×100挡),找到了损坏的一颗灯珠,换后背光点亮,装机图像正常。此时测背光电压为稳定的155V,单颗灯珠电压约为3 .4V。
值得注意的是, 在拆屏时应做好标记,以免安装时均光组件装反, 导致背光不均。其次,在装屏肘,应将屏平放到位,否则易损坏屏体玻璃。

网友:
越大的屏,拆玻璃越大风险。一个人时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