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二修机开机0.4A不动

楼主(2017-05-26):
昨天同行拿来一个本子,B470,上电直接到0.4A不动,拆出主板现看,南桥被人干过,IC PU4405,扑PU4306和PU4301都有动过的痕迹,如图1和图2的位子,测量PU4405的2脚为2V,3脚为0V,4脚为5V ,判断3脚电压低,顺线路找到CPU的主供电IC  NCP6131,如图3,发现此IC被人加焊过,找到之前的料板,看到料板相同位子的芯片为NCP6121,看了一下板号都对得住 ,果断换上,上电还是0.4A但PU4405的3脚电压起来了,为4.1V,然后其它两个芯片PU4306 PU4301的234三个脚,发现PU4306的3脚为3.1V,其它两个IC的3脚为4.1V,直接换掉,上电,LOGO出现,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了铁片坏的话 AL也会坏。一般6131很少坏。

网友:
是的 这机器大多是铁壳管短的

网友:
这个机器目前修过3台一样的问题了  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上家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