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Q470单机散屏

楼主(2017-05-26):
机器拿来开机看到机器狂散屏幕 就是屏幕的亮度调节 高压一高一低的 一般来就是主板的问题 是亮度调节的电阻问题 但是我们为了偷懒 不想那么麻烦 怎么干 就是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开始拆机 拆屏幕就OK了 我们可以看下 屏幕的借口定义  修笔记本的都知道是 冲右面开始算 前面三个都是主攻点  其实主板上看的出来的 就是连在一起的都是通的 。 数过去4和5脚 看看 那个3.3V就是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 先打3.3开启型号的电压  稳定不 再看亮度调节的 电压 这个是有变化的 笔记本上的FN+F2 F3那个电压就是会变化的 最亮的时候就是3V最低的时候就是0.5左右  这个就可以用手术刀吧亮度调节的脚 叼起来 去掉  然后吧开启型号的3.3V直接链接到亮度调节的 脚上 就OK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了 完美手工 但是唯一的就是客户用不起亮度调节了 没有办法 这个情况根据客户的价格来维修的 修一个80  贵吗?为了10分钟的秒杀 就是这个价格  电脑维修现在真的没有价值了 那个知道怎么加下载分啊 我现在继续一个机器维修啊 大神指点一二好吗

网友:
怎么也得150

网友:
牛人啊,最少150一个

网友:
是情况是叫散屏吗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做了,价格低的很

网友:
拆屏幕比拆主板快多了是吧 可真会偷懒啊

网友:
赚钱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收费这么便宜啊?一般都是100多吧

网友:
因价制宜 聪明人干聪明活

网友:
报主板故障    收费价格比这高啊

网友:
还修直接叫客户换个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