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摔坏联想V580大短,蓝屏

楼主(2017-05-26):
版号:LA58 MB 11273-1
   主板USB3.0接口摔坏,摘下换上新的接口,上电大短,检测CPU一相供电短,换掉上管PU4304 ,恢复正常,上电,电流上到0.8A多,掉电。再细查,,用500倍放大镜发现故障点(因没想发贴,故没照相),CPU电源管理芯片TPS51640 的反馈脚PR4205 cpu_core_vref 10K欧的电阻有裂痕(用眼看不出来) ,换后。解决掉电故障,接屏亮机,但进PE后就蓝屏,换几个都是蓝屏,没法子再查吧。后上示波器发现CPU有一相供电出来后就没了,只有一相供电正常,后发现是大电容PT4303短,有一相保护,以为是它导致的,结果还是蓝屏,后又测内存的上下管阻值无穷大,,(正好有客户主板,对比)。又更换之 ,阻值恢复正常,再上电,还是蓝 屏 ,后没办法,换U测试,结果不再蓝屏。。查了一圈,最后U也坏了。还是I5的三代U。。能亮机。蓝屏。

网友:
上管烧了很容易烧cpu

网友A:
修到后来是U坏了。能亮机U坏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摔死的cpu.强大到这种情况

网友B:
集显工地烧了蓝屏正常    500倍的放大镜多少钱

网友:
CPU还能摔坏啊

网友:
这下成本就高了。。

网友:
CPU坏应该是上管短路 烧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现在的英特尔的U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工地烧了蓝屏正常    500倍的放大镜多少钱

500 倍放大镜 75元,淘宝买的

网友:
兄弟收了多少钱

网友:
我记得V470吧    大短 CPU必坏  我擦  好几台了

网友:
CPU一坏  成本又摊高咯!     你的放大镜也是亮点哦!

网友:
楼主和我一个月前修的机子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修好了  客户用了一天才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复的有点曲折理应加分。遇到1个故障还有信心,如果连着3个故障点,一般人就泄气了。不气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后来是U坏了。能亮机U坏的还真没见过。

见过可以进系统     打上集显驱动就黑屏的u     也见过进系统蓝屏的u

网友:
联想机器cpu的管子短路大部分情况cpu都要坏,修过很多,联想主板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好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修复率不搞了

网友:
U要点钱哦。每次修好发现U坏的 都感觉不是啥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修复率不搞了
该返的还是得返。

网友:
偶一直以为U坏了就开不了机,是核显坏了还是U?

网友(2017-09-18):
大短还能亮机 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内存条 供电 MOS 坏了, 还能亮机器 厉害

网友:
这下赔大了,一个I5的CPU都多少钱了?供电上管坏了看来用电芯片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