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海康卫视的录像机怎么样

楼主(2017-05-26):
海康卫视的录像机怎么样

网友:
录像机挺好的 就是安装设置什么的 比大华的麻烦一点

网友:
高空移机 这

网友:
海康DVR NVR 录像机质量很不错。

网友:
海康的质量不错就是一旦忘记密码会很麻烦。

网友:
我一般都用海康的!POE枪加POE交换机再加一个谱通的海康硬盘录像机

网友:
海康的录像机质量不错,也是个品牌,比一些小厂家的质量好多了

网友:
不好,建议选大华的,因为现在海康统一用萤石云平台,过每30分钟会断开预览,要一个一个点继续观看超级麻烦

网友:
挺好的,可以选择

网友:
还可以,就是怕输错密码。

网友:
还好吧,我一般用海康的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东西也要看价格的

网友:
还可以.简单易用.

网友:
一直用海康威视的产品 基本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不嫌贵的就用海康,一直觉得好好地!就是需要设置密码,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