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 摔了一下 WiFi部分发烫

楼主(2017-05-26):
苹果6sp 摔了一下 WiFi部分发烫 苹果6sp 摔了一下 WiFi部分发烫,不能照相 没有闪光灯  ,摄像头接口地方 好多小 u3200 u4100 等等一些发烫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

网友:
顶一下 这要 别个怎么说 问题表述的不清楚

网友:
看一下周围电容

网友A:
芯片脱焊的多 缺信号 芯片也会发热

网友:
WiFi电容短路,打磨WiFi上面的电容

网友:
小米5WIFI坏,导致主板电流大,发热,换WIFI好了

网友:
是WiFi地方 那一片地方 一些小管 发热 好多发热

网友:
这个是6S系列通病,WiFi去掉就不热了

网友:
WIFI模块换过没有

网友:
wifi正常 意思是WiFi芯片附近发热

网友:
测量一哈周围有没短路 或者用松香烧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脱焊的多 缺信号 芯片也会发热

脱焊会发烫这个是有可能的,缺信号不会发烫吧?

网友:
Wi-Fi坏了换Wi-Fi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才发热的

网友:
wifi  拆掉看下呢

网友:
不是WiFi本身问题的

网友:
我的6s 也是 现在感觉发烫,过一下就好了。。。 没解决。。

网友:
摄像头不能打开

网友:
先把周围的电容看下吧 短路的摘了 最后再搞芯片

网友:
查一下WiFi周围电容,,一般都是WiFi坏了,更换WiFi需要解绑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