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定白苹果

楼主(2017-05-26):
接到一台6P说是开不了机,电源测试,开机定白苹果,不充电,不联机,无法进系统,260-400-700-1.2-200定住,根据经验来看有可能是USB管的问题,顺手测了一下电压,发现第二路PP_GPU的0.9V没有,其它几路都正常,翻了一下图纸发现这路电压是通过L1214和L1213通到电源的PP_BUCK1_LX1和PP_BUCK1_LX0,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干电源?

网友A:
大神们都挣钱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都挣钱去了?

ppgpu本来就没有吧?

网友A:
正常应该有个0.9V啊,有的

网友B:
电感测量了没有    有没有断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测量了没有    有没有断

电感正常的,没有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测量了没有    有没有断

我把U管拿下来后看电流正常了,原来电流有点大,起步260了,现在正常了,问题是最后还是定在200左右不进系统,然后等个两三分钟重启了,测PPGPU还是没有,现在手里料板没有U管了,还没装呢问题是这个PPGPU一直没有……这种情况U的可能大还是电源?

网友C:
GPU一定要扣上屏才能测出0.9来,不扣屏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PU一定要扣上屏才能测出0.9来,不扣屏是没有电压的

是扣上测的,没有啊

网友D:
有没有搞好,搞好了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搞好,搞好了说说什么问题

还没有搞好了,明天换个电源试试看,顺便把U管装上,看看能连机不能,能连看看能不能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扣上测的,没有啊

GPU是什么意思楼主都还不怎么理解吧,如果这路供电真的不正常,你开机就看不到白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是什么意思楼主都还不怎么理解吧,如果这路供电真的不正常,你开机就看不到白苹果了

图形处理器啊,不就相当于电脑显卡么?不过正常应该总是能测到的吧,问题纠结于完全测不到啊

网友:
修机先易后难啊,先USB管,不行再搞电源啊,不要搞别的啊,换U管安全过换电源啊。没货就拿货啊

网友E:
我只想说,为什么我装上屏都开机进桌面了,也玛德测不到gpu电压,,,,,

网友F:
PP_GPU的0.9V要装屏,要U和硬盘通讯读取资料之后才发出。

网友G:
gpu这组必须开机进系统才有电压。还不是一直有。所以你这情况直接搞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U管拿下来后看电流正常了,原来电流有点大,起步260了,现在正常了,问题是最后还是定在200左右不进 ...

这个电压的对地值正常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PP_GPU的0.9V要装屏,要U和硬盘通讯读取资料之后才发出。

换句话说如果u和硬盘通讯有问题这个电压是不出的?这个电压是通讯过一直有还是说只是一瞬间有?昨天我测到一次这个电压,只是一瞬间,后来就没再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u这组必须开机进系统才有电压。还不是一直有。所以你这情况直接搞u2

好的,昨天我u管拆了还没来得急装,今天一会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为什么我装上屏都开机进桌面了,也玛德测不到gpu电压,,,,,

这电压应该不是一直有的,昨天晚上我测到一次,就一瞬间就没了

网友H:
把不充电不联机修好再考虑PP_g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不充电不联机修好再考虑PP_gpu

那个搞定了,还是u管的事,换了好了,但能进系统了,但没基带,还掉电,头疼,关键还是二修……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如果u和硬盘通讯有问题这个电压是不出的?这个电压是通讯过一直有还是说只是一瞬间有?昨天我测 ...

这个要U和硬盘一直通讯的,有问题会不发出,你还是刷机看看报错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有个0.9V啊,有的

这个电压要U和硬盘通讯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U管拿下来后看电流正常了,原来电流有点大,起步260了,现在正常了,问题是最后还是定在200左右不进 ...

不是电源的问题,这个PP_GPU不参与开机时序,要CPU和硬盘正常读取程序之后,U再发出指令到电源,电源才发出G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u这组必须开机进系统才有电压。还不是一直有。所以你这情况直接搞u2

5系列的USB管子才叫U2,U2是芯片代码编号。6系列不叫U2

网友F:
你这个故障估计是USB管子坏啦,导致I2C总线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故障估计是USB管子坏啦,导致I2C总线出问题。

我换过u管开机能进系统了但会掉电,没基带,机器人原来被搞过,我又把基带重做了,还是一样……充电ic也换了,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u管开机能进系统了但会掉电,没基带,机器人原来被搞过,我又把基带重做了,还是一样……充电ic ...

刷机看看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为什么我装上屏都开机进桌面了,也玛德测不到gpu电压,,,,,

我本来也想说我也测不到GPU .. 明明是正常能开机的板子扣上屏的。。   但是想想自己也不清楚这路。。还是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为什么我装上屏都开机进桌面了,也玛德测不到gpu电压,,,,,

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说一定要进行2D/3D这样的处理任何,GPU电压才会出现?

网友(2018-12-14):
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电池问题导致提示温度高,音频放大ICU1601坏造成没有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