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半小时准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7-05-26):
    有台同行送修机器拿来时内屏不亮外接亮,直接拆机修显卡,亮机直接装机器。同行电话打来说客户急用。都没测试直接给送过去。第二天同行打电话说客户说用半小时掉电,带回来测试果真是. 没办法拆机电压都正常。这款机器待机芯片坏的比较多,就直接给他换掉试试问题一样,后来又刷BIOS ,加焊南桥。可是问题还是一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南桥的温度有点高。。。没头绪有修过这类问题的请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没有正常检测到风扇转速所致,很可能是独显问题,独显SM总线与温控芯片和EC相连的。
断开独显供电可以一试。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重植显卡吧,应该能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温控问题引起的吧,遇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能改集显的话 改个集显试试

网友:
准时掉电还是与BIOS有关。

网友:
找ME直接合成个试试看?感觉应该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每次都半小时吗

网友:
找一个BIOS刷一下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  没有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