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C125,版号LA-C921P

楼主(2017-05-26):
            这个机器我接到一台,进水的,无图纸,测试电压都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就找万能的某宝买啦一份,这个BIOS据说是有四份,同一个机型,同一个版号,刷错啦不行,备份的也不行,让我告诉大家如何刷识别这个BIOS,来确定刷哪个,先读出自己机器的BIOS,,对应寻找一下地址,(1):007FEC20对应BID080CD,(2):007FEDE0对应BID080C1,(3):007FEB60对应BID080C6,(4):007FDBB0对应BID08135,看看你的机器上面对应哪个就刷哪个,比如你的机器BIOS寻找到007FEB60后面找到对应的BID080C6,那你就刷四个里边的080C6

网友:
各位能否加个分,我这个机器用这里边一个BIOS刷过啦,虽然机器不是BIOS引起的,其他原因,但是这个是可以确定能用的,使用方法我也说的很清楚!

网友:
现在刷个BIOS也这么复杂,不过按楼主的办法,刷成功了

网友:
不过按楼主的办法,刷成功了

网友(2017-07-20):
我备份出来的,在里面找不到你说的地址。。。只有00 7F  后面4位

网友:
还是你好,放在一起。有个人好傻  分开的  都看不懂

网友:
确实哦,他们傻乎乎的,把四个都分开放,有说的不清不楚,没法用呀

网友:
解锁模式报错 能解决吗??  08135的

网友:
哎,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多少人加分,现在闹饥荒中

网友(2017-10-30):
为什么我用你的刷不亮呢?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进系统蓝屏,自己找到了8135,刷上去不能亮屏

网友A:
给不知道该怎么搞的童鞋们。我也是研究了好久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不知道该怎么搞的童鞋们。我也是研究了好久才发现的。

还是你替我讲叙的清楚,呵呵,图文并茂,我这电脑弄图很麻烦

网友(2018-04-25):
4个多刷了,都不行,原机能显示,,,,,,,,,,,,,

网友(2018-06-03):
我的刷了 不触发 了
原来是USB 不能用 刷完后 不触发  插电风扇转一下

网友(2018-11-22):
有图纸吗怎么论坛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