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2TB

楼主(2017-05-26):
WD 2TB 硬盘故障: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下能发现硬盘,不能分区,或者分区很慢。在BIOS能发现。使用MHDD 扫描正常,无绿块、红块等其他。使用HD扫描无反应。请问硬盘如何维修?
Windows

网友:
用软件修呀,要不怎么修?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电脑识别了硬盘,无奈一操作硬盘,盘就丢了,没法格式化

网友:
我曾经也修过另一种这样的硬盘,不过是一个移动硬盘,说是在电脑上显示的容量是2T,就是不能分区,分区就报错,最后拆开硬盘发现是别人刷过的硬盘把容量给扩大了,硬盘的标签都给揭掉了,多大硬盘什么牌子都不知道。不知道你的硬盘是不是属于这种呢?看看你的硬盘标签 是不是后期贴上去的

网友:
有的是假盘,容量是假的,扫描正常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有能力的可以修,WD的台盘2T的跑跑都要花不少时间,几天是要的,现在的盘基本再折腾两下降容的多。

网友(2018-03-30):
学习一下,需要会修的大神指点,据说wdr可以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的盘,wdr新盘修不了

网友:
硬盘还是买代保的放心,免得烦恼,修过的能用也不太放心。

网友:
恳请高手指点,咱有一块,正不知怎么办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