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RVE1.0

楼主(2017-05-26):
拿到板,测量个供电,发现CPU没供电,查到芯片
无开启电压,查图纸,是连接到一个MOS管

于是开始漫长的跑线,找到这个管子,换了个管子,维修结束

附上图纸和亮机BIOS
为什么上传不了BIOS文件?

网友:
无供电故障比较好查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无EN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个板子EN5V,是正常的?

网友:
开启信号的为问题还算简单

网友:
技嘉的就喜欢坏芝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