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5500工作站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17-05-26):
接到一台DELLT5500工作站,故障是无显示,这家伙几十斤重,搬上楼时差点闪到老腰.........

接电开机,1,2灯闪黄,7下后关电,开始拆吧

1366双CPU,铁皮厚实,拆开后上诊断卡,DELL机主板是不跑马的,上诊断卡只要看复位和是否进入跑码状态。开机后无复位。先测电压吧
这个板是完全没有资料的,只能在各大电感去测电压。测量中发现各电压都正常,除了没有CPU供电。呵呵,看来今天运气不错!

CPU供电IC是ADP4100,很少见,查了一下资料,5脚是EN,量了一下,3.3V 正常。所有料板好像都没有这个IC,看来只好万能的某宝了。先把主板拆下来吧,拆下侧面的风扇后,好像有情况,LOOK!

两个电感烧掉了,测量上面两个场管,没有短路,测量中发现这个贴片电容不怎么顺眼呀…………。

动手吧,把它吹下来,一测,短路了,呵呵。
测一下周边元件,没什么异常,清理一下焊盘,用飞线代换烧掉的电感

果断上电,CPU电压出来了,诊断卡复位正常,也开始跳乱码了!好了,今天运气确实不错!
装完两个CPU和其他的所有配件,开机 ,欧也了!!!

网友:
楼主今天好顺,买彩票吧!

网友:
Mlcc 电容是容易烧。

网友:
这机器,电源也容易坏,。

网友:
电容短路把电感烧了,运气不错,几百块到手了

网友:
运气不错,用眼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