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4 不开机, 高手绕过

楼主(2017-05-26):
接到同行一个一体机 ,开机电流为0.32几掉电,初步怀疑是缺少供电照成,麻溜的把机器拆掉 ,靠 ,BIOS 被人搞过,一看都是被动过手脚的 ,下载图纸,这个图纸真不好找啊 ,害了我花了40分大洋 ,才下到真正的图纸, 打开图纸看 U2 是个8兆的BIOS ,而这个被人搞过的BIOS是4兆的,心里暗喜,下载BIOS ,下载完BIOS ,找个了8兆的BIOS刷机,上机,开机电流上去了  上到1.3几??这种机器 1.3几感觉就不对 ,按关机键关不了机,不搅着幸运的心理接屏看一下,很失望 不亮, 以为是BIOS没有刷好呢,应为这个是被别人搞过了其它地方看出来被人修过,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又继续下载 下载 又花了20分,还是老问题,电流还是停留在1.3几 内存也换过了,  开始测电压 测到 显卡电压没电压  打开图纸找到供电芯片 PU9 先测试开启 开启为3.3正常,吓了一跳以为是芯片坏了呢 芯片坏了还要发芯片 麻烦,还是在测试测试供电吧,问题出来了 2脚 与9脚没供电 再次测量还是没供电,那就下手修这里 ,2脚与9脚 是 5V_S3发出的,而 5V_S3 又是 PQ51转换过来的,测量D及有5V  S及没5V ,这个是N勾到 G大于S DS 导通,测G为0V ,PR193 0欧电阻没问题,继续找,S3_OND,来源于 受控于PQ73 ,测量PQ73 D没有15v??测量G及为0V 符合这个电路啊,应为D及没有15V 而PQ73G及又为低,只有考虑 PR264啦 ,在板上一看 这个没有安装 处理的还很干净,找了一个1M 的电阻 安装上,再次测量 电压上来啦,此机器修复,

网友:
没有供电还有  要是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  就有得你修了

网友:
上家手下留情了。

网友:
上家失算了。

网友:
厉害了反正我是看不明白

网友:
打酱油继续路过

网友:
跑趟淌水中

网友:
这上家技术也就这样,跑电流到1.3A了刷了BIOS还不亮肯定就要看看板子上各大关键供电还有什么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