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M378B5773DH0-CH9 SPD数据

楼主(2017-05-26):
名称:三星台式机内存
内存简介DR3   1333M  2G 单面   8颗粒

M378B5773DH0-CH9 .zip (273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A:
SPD数据的损坏率高不高的   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B:
你有SPD博士硬件吗?我联网验证的软件自从SPD博士官网不打开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D数据的损坏率高不高的   没接触过这东西

确实少,但是很巧 , 今天刷好两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少,但是很巧 , 今天刷好两条

用我这个刷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SPD博士硬件吗?我联网验证的软件自从SPD博士官网不打开后就不能用了。

硬件软件都有,没软件的话论坛有,可以去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少,但是很巧 , 今天刷好两条

99P5474-013.A00LF 有金士顿这个信号的SPD数据吗,我有个这个内存条点不亮,一直找不到这个数据,有的话发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9P5474-013.A00LF 有金士顿这个信号的SPD数据吗,我有个这个内存条点不亮,一直找不到这个数据,有的话 ...

是 KVR16   开头的吗?    1600 单面条  常见啊,我并不经常修内存  可能备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KVR16   开头的吗?    1600 单面条  常见啊,我并不经常修内存  可能备份有

金士顿4G,1600M,单面,8颗粒,看看有没,有的话上传下,谢谢了

网友C:
4G 单面窄条  应该有   明天传上来          你也可以自己找条好的 读出来就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G 单面窄条  应该有   明天传上来          你也可以自己找条好的 读出来就行啊

问题是没有这种好内存

网友:
我是看上面一排  KVR16  开头的  一样的就可以刷上去试。话说我还是用 RT809 刷的呢   没有你这个高端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少,但是很巧 , 今天刷好两条

我自己用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没有这种好内存

这里我传过一份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http://www.qdzbw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9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