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N:478VN REV:A00 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7-05-26):
拿到客户的板,问他什么问题,说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又不可以 ,有时候维修这东西还是自己眼看为实吧,上电可以触发但是不亮,再触发居然不可以上电了,那就按不触发来维修,直接测PCIEB10待机没有3.3,一般待机都是由转换管(5V转3.3V)转换来的,经跑线来到Q57一边有3.3一边没有,再跑3.3是由U36来的(5V转3.3V)确定这个为待机的3.3V直接飞线搞掂 ,触发上电亮机

网友:
意思是有断线是吧

网友:
Q57 应该是 3V转3V,类似  +3VSB TO +3VA 我是这样理解的,旁边的 R611 应该就是 0 欧姆 电阻位置

网友A:
就是Q57没转3.3出来,直接飞线就好

网友:
没图纸这样搞算是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Q57没转3.3出来,直接飞线就好

可以直接短接临时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什么影响都不大的本来就是要导通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路过 打酱油

我的泪为谁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随便点一个

我的泪为谁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说明这板子就是待机3.3V这部分有问题,导致时触发时不触发。

网友:
飞线是维修必备技术。

网友:
精彩    方法挺不错

网友B:
楼主  有这板子  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这板子  bios吗

没有哦,忘记备份了

网友:
高,实在高,这么改法ok

网友:
天空飞来一根线  故障就ok了  我也喜欢偷懒 哈哈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C:
用个电感接上不是更好!?
有必要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电感接上不是更好!?
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