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用什么型号可以通用

楼主(2017-05-26):
谁知道不,用多少W的可以通用. 买一个统一型号方便些

网友A:
就买液晶上的开关管就好了 都通用的

网友:
8N60 就够了      一般备这个  修液晶都没问题

网友B:
7N60,通杀!
不过一定要拆机的,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600伏,4安以上的。

网友C:
k2645用了八年了,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7N60,通杀!
不过一定要拆机的,其它都是浮云!

我也是7N60  好像都是南方翻新的,用着都挺好,还没有一个掉链子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功率不是很大,一般耐压够的话,电流都不是问题

网友:
7N60就可以,可以多备点,。。

网友D:
我买的4N60,能行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4N60,能行不?

用显示器够了,但是你要用到其它的可能还不行,我建义要再大点的好,这样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用,又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k2645用了八年了,值得信赖

这管子假的非常多!我用过,基本都是发热太严重,用到CRT21的彩电可以,液晶的不行。

网友:
7N60用了,差不多10年了,在一般的开关电源里基本够用,特别是修液晶电源,通杀

网友:
我们用的是8N60,还不错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回复的

网友:
一般买显示器上的开关管都差不多可以通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买液晶上的开关管就好了 都通用的

怎么老师教的时候 说最好颜值 原型号代换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显示器够了,但是你要用到其它的可能还不行,我建义要再大点的好,这样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用,又贵不了多 ...

4N60 好像不行吧
一般都8N60以上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N60,通杀!
不过一定要拆机的,其它都是浮云!

拆机的 为什么好点
全新的 不是更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老师教的时候 说最好颜值 原型号代换呢

没那么严格   开关管都是接300V  耐压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严格   开关管都是接300V  耐压都一样

哦 可能液晶电源板  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随便从坏板上拆一个,量一下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N60 好像不行吧
一般都8N60以上吧

用到显示器的够了,还有一些12V 4A、19V 4.74A以下的适配器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到显示器的够了,还有一些12V 4A、19V 4.74A以下的适配器都行的

6N60 以上的见的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机的 为什么好点
全新的 不是更好吗

我个人还是喜欢用拆机的好用,没有那么多不良品,新的很多垃圾,特别是电磁炉用的功率管、电容、桥堆啊拆机的好用,不然吓得你心都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还是喜欢用拆机的好用,没有那么多不良品,新的很多垃圾,特别是电磁炉用的功率管、电容、桥堆啊拆 ...

一般拆机还比新的便宜呢
怎么质量 会不好呢

网友:
2645很好用

网友:
7n60都可以用

网友:
不可能一个型号通杀的,有的连脚的数量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最好看一下图纸,或者板号一样的旧的拆一个下来。

网友:
没那么严格   开关管都是接300V  耐压都一样

网友:
我都是用的K2645.

网友:
我这里都是7N60

网友:
开关管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
10n60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