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买哪一种常用的

楼主(2017-05-26):
刚接触液晶显示器维修,想备些常用件. 不知道买哪种通用驱动板

网友:
买哪种小的  6850型号的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板等都要有。、

网友:
5V的。12v的6850芯片的都备点

网友:
用跳线改分辨率的那种,。。。

网友:
我是使用的2270那种,刷上程序就可以使用

网友:
现在最常用的就是5V 通用万能驱动板,不用刷程序,直接跳线就可以,还可以买几块12V的备用,修组装机用

网友:
驱动板买5v或者12v那种通用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