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64 daoum3mb8eo小修

楼主(2017-05-26):
今天师父拿了台 dell1464给我说昨天还测了一天今天就不行了
我看了下电流0.3几触发掉电,看了下外观 测电感对地 没发现问题 ,习惯性量了下coms电池发现只有2.7几伏,果断换个电池 发现rtc电路二极管后电压只有2.3伏
到这我就觉得是桥或电容有问题 先拆掉c445

电压恢复3.1几伏 ,找个一样的电容换上 ,测机一切正常 放久后不会再出现触发掉电

网友A: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这样是不是叫被滤波电容拉低电压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修得很好。加下分。

网友B:
CMOS电池2.7应该也是ok的吧

网友:
遇到过RTC电路 电容不稳定引起开机不显的!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捡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2.7应该也是ok的吧

不对吧 普通coms电池有3伏多 经二极管后变2.7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这样是不是叫被滤波电容拉低电压

是的 一个小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 普通coms电池有3伏多 经二极管后变2.7低了

你具体测的小电池 2.7V   还是过二极管之后2.7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具体测的小电池 2.7V   还是过二极管之后2.7呢

二极管后的 经二极管降1伏已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后的 经二极管降1伏已经很多了

说错了 反正这种一路不能低于2.9吧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还是细心啊 要是我很难发现

网友:
这样的问题,向联想IBM拔掉主板电池就可以自动开机,但是按开关不能开的,之前遇到过几回

网友:
RTC电容短路电容可以直接去掉不装吧

网友:
原来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DAOUM3MB8EO

网友:
电容有漏电 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