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3459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7-05-26):
dell vostro 14-3459 客户送来描述不开机 ,没任何反应。
这款机器没有指示灯的,从表面看是没电源显示,快速拆机,量电压,3v 5v都正常 开关键也有电压,把开关键拆开,按下开关没有电压变化,明显是开关有问题,这款机器的开关键很小,没有代用的,只有拆开清洗,清洗干净开机有反应了,要过一分钟才显示,显示后很慢很慢,怀疑BIOS有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测量BIOS电池1.5v左右,明显偏低,换了电池,全部正常了。第一次修到电池没电显示慢 卡的现象。和大家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是AMD的机器,电池没有电会不开机的。

网友:
维修中的小细节也很重要。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amd的我遇到过 ,intel也这样了

网友:
AMD电池没电 有的还不开机呢

网友:
确实AMD的电池没电不开机

网友:
这机器坏开关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电池没电也会开机慢

网友:
宏基电池没电 遇到过不开机情况!

网友:
电池电不够的 能影响开机慢的 还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假如是intel的机器出现这样的故障倒是挺奇怪的。。。

网友:
我修过DELL 机器   电池没电 ,开机可以显示 ,但是报警 ,响的厉害

网友A(2020-04-16):
怎么拆开把电源键清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