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总结 之 ----------- ---- ----- 换个角度看问题

楼主(2017-05-26):
第一台  L700 DATE5DMB8F0 REV F

    运行掉电,大体故障:插上电源几秒后双闪黄灯(充电指示灯闪)不能开机,电池也是换的新的,稳压电源电流变成0000

    首先,这机器大电容,里面已经被人换过来,但是这机器故障不是电容故障,我就直接说了通病,刷EC  bios能好, 直接到官网下载BIOS 升级就行。 但是我这机器蛋疼,刷完还是掉电,但是不闪黄灯了,掉电电流表还是显示0.000 适配器检查信号电流检测折腾了大半天
   最后,还亏论坛帮忙不经意搜索了一下L700          掉电发现这机器还有  TMD  稳压电源掉电的通病。。。。。。。。还有说是挑适配器的
不放心找了3个垃圾适配器测试都没有出现掉电现象,一台机器 3个通病,我也是醉了。
  第二台联想 G400  la-9631p

进水拆机发现二修,看到都不想修了,先拍照联系客户,客户说是收的二手的,打值都正常,不修赔死,哎。。。。硬着头皮上吧
研究半天这板子焊盘怎么补,中间一个过孔,没什么用但是是接地的19V 挨的很近,这怎么补啊搞不好就会大短挪到一边飞线,总共要飞10根,考虑不稳定,也不美观放弃了,那能不能少飞几条线啊就有下面的作品了, 芯片立起来装,只要飞4条,再把连接线全部上锡,跟主板形成支撑。这样会稳定一些。
亮机
5v修好了,经常没有待机,仔细检查 PL401 腐蚀了,接触不好公共点保护了,所有地方补好,直接亮机了
  后面有把飞线剪断,整理美观,没有拍图了,装机客户已经拿走了。

附上论坛找到的芯片脚位图,脚位反着数的。
第三台华硕板号X55VD MAINBOARD RV3.1
   开机不显电流 2.2A  拆机发现,显卡,板载 CPU 都被焊过了,但是bios没刷,先测下电压吧怎么内存电感没电啊,打值 000,我去不是被做故障了吧。最后发现,内存颗粒短路。1.5v 烧机半天没温度。开机试试吧,不小心烫一下手疼半天    8颗内存颗粒涂上焊油,开机发现4颗冒烟,8颗全拆了,屏蔽板载上内存直接亮机

屏蔽板载的,照片从论坛找到的 感谢“406152475”发帖,图片借用一下不拍照了

这样都要焊显卡跟CPU .还要没被搞死,好歹你也刷个BIOS

     总结3台机器多个故障,还好没有一个思路修下去,实在走不通,请教一下同行朋友什么的,中间走不少弯路,都是以后维修的经验,还有就是3台机器同一个客户的,感谢有这样的客户,天天早上7:30就问他的机器修好了没有。。。。。。。。弄的我抽空就要给他研究。。 他的机器多,当然我跟他说了最近都是 早上9点问我了。

感谢能看到这里,维修不易,帮忙加分。。。。先感谢了
下班了, 哪里写的不对,欢迎指出,别误导大众,我再编辑。

网友:
现在我笔记本还是不会修 简单点的还可以  真是羡慕 思路不错  多加实践就好了

网友:
什么时候去泰山,去拜访您!

网友:
很多2修机都要走弯路 楼主细心的很

网友:
楼主,给力,,就是象你学习!~!要有这种精神!

网友A:
帅气,不过这飞线也太粗了吧

网友B:
烧成这样被你KO楼主给力

网友:
维修界的精英,靠你了

网友:
不走寻常路,发散思维

网友:
厉害 楼主很细心 一般二修机都不太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气,不过这飞线也太粗了吧

也不是很粗,主要是考虑 5v 图纸设计 一般都是6A 左右的电流 ,线粗一点加上跟主板焊到一起 更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被你KO楼主给力

客户 非得让我研究研究, 不修也是可惜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  都是二修机 加分了

网友:
第一台修得大写的服

网友:
LZ这思路杠杠的,必须加分

网友:
小伙子修的666666啊。。。要不 我来跟你混吧

网友:
修不不错  沉著细心 要我碰到那到烧板的  都不想动  怕白费功夫.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下次留意下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C:
楼主牛B啊   都是2修的   还都修好了  加分了

网友:
维修的时候,可以多请教一下,受益匪浅,也是有意想不到效果

网友D:
这个立起来芯片的,这个我修过很多台这样烧毁的,飞线确实麻烦,立起来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这些个毛病有时候能搞死人

网友E:
楼主这几个机器收了多少钱 怎么都是2修的 全是同行的吗

网友:
哈哈 这线是很显眼

网友F:
让上家看了你的帖,修好那么快,哭死啊,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上家看了你的帖,修好那么快,哭死啊,钱飞了

这个是一个客户的    不在乎 要效率   修好转手就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立起来芯片的,这个我修过很多台这样烧毁的,飞线确实麻烦,立起来是最好的办法了

我倒是 第一次遇到,  本来不打算修的,  其他地方没什么问题  还是研究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B啊   都是2修的   还都修好了  加分了

感谢加分,二修 修着头疼,不很赚钱。有点意思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这个帖子真不赖,楼主名字叫王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几个机器收了多少钱 怎么都是2修的 全是同行的吗

100 左右吧  高了他们不修 量大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我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已加分 思路很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G:
挑适配器 DELL  和HP遇到过!!!这机器 还是头一次   学习咯!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挑适配器 DELL  和HP遇到过!!!这机器 还是头一次   学习咯!下次遇到注意

不知道什么原理,反正用可调电源都在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换了3个普通适配器都没问题呢

网友:
二修机不容易呀  必须加分

网友:
一般二修机都不太好修的!

网友:
现在我笔记本还是不会修 简单点的还可以  真是羡慕 思路不错

网友:
修到过芯片一直烧,就放弃了

网友:
赞赞。。技术过硬呀

网友:
楼主二修机都修难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最怕就就慌是那种量大    又难修的     看到他电话

网友:
这样修能用的住吗

网友:
华硕的机器知道怎么屏蔽内存真是幸福的事情,不然就搞死人了!
不知道被坑多少回了!

网友:
我想说干嘛不分几个贴来发,没想到奖了更多啊,图二的线粗到吓人,搞市电也这么粗

网友:
牛逼啊,看到焊盘成那样,要我想都不想,不修了,今天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
那台东芝我也遇到过  用稳压源会掉电

网友:
发贴的都需要鼓励啊,有时发帖时间比维修还长

网友:
维修还好有迅维,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飞线那个 不行啊,估计会回来的

网友:
修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高级工程师,对的起这个称号! 第二台最不好修。。赞赞

网友:
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这行就是这样的,经常被客户催,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哦。

网友:
第一台机器是不是17寸的?我记得这个机器有个毛病就是内存上到外面的内存槽就会logo后断电。。。当初差点没把我搞死

网友:
g400那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 那个芯片焊 相当牛X了

网友:
这技术 没得话说 给一百个赞

网友:
你焊的芯片真NB,下次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看来现在的机器很多一样的通病啊,顶

网友:
楼主的帖子的知识很多 学习了

网友:
很讨厌还没上班就来催的 头疼!!!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Flex2 14D bios

网友:
这都是很好的经验,非常棒,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