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D1 无CPU电压,哪个大神给个思路

楼主(2017-05-26):
接到一个H61主板,能通电不显示 上电测试,用万用表量了没有CPU供电
其它电压正常:
VCC DDR: 1.5v
VCCPLL:1.8V
VCCVTT:1.05V
VCCSA:0.9V
VCC PCH:1.05V
CPU供电IC:
9脚:1.05
25脚:5v
26脚:5v
断开18脚电阻CPU电压1.1V
到这没有思路了,哪位大神给点思路,感谢!!!

网友A:
断开电阻有电压了  证明问题出现在CPU供电控制芯片 没有收到SVID    SVID的前提 是桥收到各种PG好信号   查一下PG吧

网友:
CPU   IC是啥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阻有电压了  证明问题出现在CPU供电控制芯片 没有收到SVID    SVID的前提 是桥收到各种PG好信号   查 ...

不是CPU供电出来,才有PG到南桥吗?

网友C:
其他的测下
查下IO  PWOK1  如果没有3.3V就 测VIN检测  这里影响CPU供电
上假负载测1.8V到没到CPU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CPU供电出来,才有PG到南桥吗?

楼主看一下HM65-SVID新CPU供电开启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5fd8bbe518964bce847cb6.html

网友:
查下芯片的条件啊。都查查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啦

网友:
查svid之前的那些条件

网友:
难道按的4系列的在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一下HM65-SVID新CPU供电开启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5fd8bbe518964bce847cb6.html

测得CPUPWROK的电压是1v 这个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查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测下
查下IO  PWOK1  如果没有3.3V就 测VIN检测  这里影响CPU供电
上假负载测1.8V到没到CPU

大神一回复 就是高质量的 还得跟大神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一回复 就是高质量的 还得跟大神多学习啊

我碰到的 就说下 而已  你就 别在这里 喷我
小心 我摇死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测下
查下IO  PWOK1  如果没有3.3V就 测VIN检测  这里影响CPU供电
上假负载测1.8V到没到CPU

上假负载测1.8V到没到CPU ,1.8V是哪个信号啊?英文代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假负载测1.8V到没到CPU ,1.8V是哪个信号啊?英文代码是?

就是 PCH_1.8V 又名PLL 1.8V

网友:
先刷个正确的BIOS,在查PWROK APWROK是否正常,这两个PG正常的话,就是桥的问题,我修到一块板不错CPU供电最后是加焊桥解决

网友F:
LZ这板CPU供电芯片是95836吧

网友E:
我有块GA-H61M-S2P-B3通电2秒自停,测没cpu供电,按时序查,桥不发出内存复位DRAMPWROK,这之前的电压都有,pwrok 和apwrok都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有,BIOS 刷过好几个技嘉官网的BIOS ,还是不开漏输出drampwrok,此信号的内存供电上拉电阻是好的1k左右,求维修思路?

网友:
刷BIOS,焊桥,测电压,就会这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块GA-H61M-S2P-B3通电2秒自停,测没cpu供电,按时序查,桥不发出内存复位DRAMPWROK,这之前的电压都有 ...

测下VIN是否正常

网友G: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SYS_PWROK,相信你会有收获

网友:
最终好了没有

网友H:
技嘉H61的通病CPU没电到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没搞定,按照饼哥的帖子说拆了18脚的电阻,然后下一步不知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SYS_PWROK,相信你会有收获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这个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这板CPU供电芯片是95836吧

是的 是ISL95836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嘉H61的通病CPU没电到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没搞定,按照饼哥的帖子说拆了18脚的电阻,然后下一步不知 ...

查PROCPWRGD信号,处理器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CPUPWROK的电压是1v 这个电压值是否正常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那CPU应该发出SVID信号了,建议换CPU,检查CPU 供电 PWM芯片及外围电路,换PWM按挺好。

网友:
VIN正常2.9V左右,电路设计分压为2.9V.

网友:
刚刚测了,上假负载,DRAMPWROK有1.5V,CPUPWROK有0.98V.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这个信号啊

把型号 发出来 我看看电路图 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型号 发出来 我看看电路图 帮你分析下

H61M D1 REV 1.0

网友G:
首先你得确认芯片 供电正常 VID有高低组合 9脚有开启,这些都OK。你可以查下19脚连接的DQ17三极管 把它拆了 看看。这个是发给桥的PCH_VRMPWRGD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得确认芯片 供电正常 VID有高低组合 9脚有开启,这些都OK。你可以查下19脚连接的DQ17三极管 把它拆 ...

DQ17没有查到这个管子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DQ17没有查到这个管子啊

我用的相近的电路图的 你跑下线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相近的电路图的 你跑下线啊 大哥

网友:
这个有点难修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的95836,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解决。要么是没有图纸,要么就是没有位置号,新型板确实不好修了!

网友I:
6系列板子,CPU真正核心供电在桥发出全板时钟之后,桥会发出CPU_PG信号给CPU,CPU在接受到这个PG和时钟信号的情况下,才会发出SVID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才会出CPU核心供电。你先测测全板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I:
6系列板子,CPU真正核心供电在桥发出全板时钟之后,桥会发出CPU_PG信号给CPU,CPU在接受到这个PG和时钟信号 ...

版主,这个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吧

是的,所以如果没有时钟信号出来,就要考虑桥的时钟开启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桥要收到两个PG才能发出时钟

网友:
额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兄弟  你先看下pg吧  技嘉的话这个通病到庭多的    电压检测 io procch 前面的pg信号  25m BIOS  不正常都会 引起不出CPU供电  的 你先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