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MBPNTSN152-2312进系统黑屏无反应

楼主(2017-05-26):
如题,同行拿来一裸板,说是进系统后黑屏了,接收后一看是4代的机子,接着装完系统重启果然进不去了,
先刷了个BIOS不行,按说这种情况是显卡那块的问题,可我连续换了两个显卡都一样,看着显存无异样就不管他了,
下了图纸研究了一下午,最终发现是耦合电容(C826)漏电导致的问题。修复,
发此贴是为了让也修到同一问题的朋友参考一下,可免去不少弯路

网友:
此照片是修之前拍的

网友:
是通病就好了

网友:
楼主,图纸可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遇到的时候试下看看

网友:
楼主怎么查到耦合电容的呢

网友:
人才啊!有这么多时间搞

网友:
怎么查到耦合电容的呢怎么查到耦合电容的呢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查哪个信号最终查到耦合电容头上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楼主怎么不把图分享给我们啊!

网友:
耦合电容(C826 )是哪个位置的?传个图纸截图!

网友:
楼主修的哪里呢

网友:
请教楼主,是怎么发现是耦合电容的问题的,发现这个问题的方法很重要,请教了!

网友:
楼主怎么测出来漏电啊

网友:
楼主是用示波器抓波形还是跑线路查出的

网友:
电容不是明显的发黑 或是短路,我都无法把它找出来

网友:
我的天啦,这毛病真能折腾死人啊。

网友:
若是有完整的分析过程,就完美了

网友:
能查到耦合电容很厉害

网友:
图纸配图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