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扣屏 触发电流定住250毫安 无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7-05-26):
IPHONE 6S  进水,待机不漏电,触发后无背光无显示,单板开机有电流跳变 ,最高也就650毫安左右
扣屏 触发后 电流定住250毫安 不回0 定住 什么问题呢(屏幕是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
250是USB控制,至少代带是这样

网友:
强行DFU模式,看看能不能联机,不行的话就换掉USB管理芯片。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很多 ,我这都碰到两台了    刚开始好好的,装两次屏幕不亮了 没有带电拔插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看能不能联机  联机就刷机看报错

网友:
扣屏电流是跳变到250定住还是直接到250两者不一样的   感觉显示电源可能性大  不行就显示背光都搞一下

网友:
触发直接定200—250是USB   跳变的不是。6S显示位置进水可能性太大   扣屏后电流异常建议再查下座子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