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撬cpu用的什么刀片

楼主(2017-05-26):
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什么品牌的刀片,撬cpu一定要软软的刀片吗

网友A:
不要太锋利的就行了,一定要顺手。主要是温度力度感觉吧。网上拆U的买一套试试吧

网友B:
这是不是说的是手机的CPU啊?

网友:
自已做一个,什么用合适自已改

网友C:
越是新手,工具越是要买好的。因为手工还不成熟,需要依靠好工具来补足。

顺便说,我用的撬刀,108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是新手,工具越是要买好的。因为手工还不成熟,需要依靠好工具来补足。

顺便说,我用的撬刀,108一根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网上小飞100多元的撬刀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锋利的就行了,一定要顺手。主要是温度力度感觉吧。网上拆U的买一套试试吧

网上小飞的撬刀怎么样,有没有用过,推荐下

网友E:
钢网,切开,自己做一个。很简单,。比买的好用。1.5钢网

网友E:
看图。做的,比买的小飞要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图。做的,比买的小飞要用多了。

植锡网做的?刀口有没磨过的还是就是原来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锡网做的?刀口有没磨过的还是就是原来的厚度

磨过了。前面要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钢网,切开,自己做一个。很简单,。比买的好用。1.5钢网

你说的是1.5mm,有这么厚的啊,我这里的网大硬盘加厚的才0.2mm,其它的是1.16mm

网友F:
普通镊子,前面磨得很钝很薄。一直用这个

网友:
软刀片可以插进好找感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镊子,前面磨得很钝很薄。一直用这个

你这把是用来去边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1.5mm,有这么厚的啊,我这里的网大硬盘加厚的才0.2mm,其它的是1.16mm

搞U买方孔的薄钢网比价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网上小飞的撬刀怎么样,有没有用过,推荐下

买软刀片一盒10元+刀柄5元搞定。

网友:
淘宝上有的卖,不过我感觉,新手第一次,工具一定要好,等手工厉害了,可以考虑下便宜道具或者自创道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买软刀片一盒10元+刀柄5元搞定。

这个能用吗,看评论好多人说太薄了,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用吗,看评论好多人说太薄了,没法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爱,我个人喜欢用薄刀片翘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说的是手机的CPU啊?

手机区当然说的是手机的CPU,,,说重点帮助人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是新手,工具越是要买好的。因为手工还不成熟,需要依靠好工具来补足。

顺便说,我用的撬刀,108一根

没有太大差别,10块钱一盒即可一样很好用,关键在于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