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过内存

楼主(2017-05-26):
修到一台s400 ,原本是保护隔离不过不触发,换了BG727跑电流了,首次上电能亮机,然后就不行了,量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唯独不出集显电压,电流0.7几就不动了,这机子要过内存才出集显,刷了BIOS问题依旧,内存时钟 复位 smb都有,就是不过,大伙有思路不

附上原机备份bios

网友:
电流0.7能正常关机不,我手上也有一个S400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909-1-1.html,你可以看看和我这个故障一样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909-1-1.html,你可以看看和我这个故障一样不

我这个应该是没过内存,电流没跳,直接卡在0.7,长按可以关机,也不知道过了内存还是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应该是没过内存,电流没跳,直接卡在0.7,长按可以关机,也不知道过了内存还是没过

那你和我的不一样,我的短按就可以关机。不上内存就要长按才能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应该是没过内存,电流没跳,直接卡在0.7,长按可以关机,也不知道过了内存还是没过

没过内存的话,你检查了内存复位有没呢?还有内存总线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过内存的话,你检查了内存复位有没呢?还有内存总线对不

内存有复位,内存那测smb正常,我看了你帖子卸了声卡网卡看看,好像也关系总线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C:
楼主 好了没? 是不是你换的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好了没? 是不是你换的芯片有问题啊

原机是保护隔离,根本无待机不触发,确认是727坏换上3.3出来了,可以出发电流卡0.7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内存复位看看有没有高低高跳变一目了然

网友:
一步一步来把。

网友:
先查查内存复位!

网友:
BG727加焊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过内存有没有波形了吗?

网友:
刷bios。查一下cpu的条件。比如drampwrok等。cpu的vddq供电。内存的各个条件。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