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 JWG41MF-B2 REV 1.0 档 40 小修

楼主(2017-05-26):
先来张故障代码图

简单说说维修过程,这块老油条是同行拿来;看了一下北桥被干了一炮其他地方没动
台板都上BGA真不懂有没有价值,上电档在40 ,先刷个BIOS 还是一样,在把内存 桥 总线 CPU 供电测了一边都在正常范围
手摸外设温度正常
这台板都不想折腾了,还是习惯性的按照流程接着把 CPU  南北 旁的电感和保险电阻 一个个的 用 “筷子”夹
夹到下图这货时 突然发现敌情了

来张亮机照

发完这贴,应该够下个BIOS了
(补充一下,看到下面的回复有人没看懂,故障元件是北桥旁边的一个小电感开路了)

网友A:
筷子神功 了得  加分

网友:
楼主是测开路吗?

网友:
LZ这是电阻开路吗

网友:
什么也没讲述,没营养,怎么给分。呵呵

网友:
坏的不是很明显啊

网友:
运气成分也有

网友:
楼上都说了,,写的不明现,!!大概知道了!!保险跟电感,有一个出问题了!!桥没有行到供电!

网友:
你主板修的牛 B  有敌情就没了

网友:
这种开机跑40的 一般是南桥虚焊 这种我修的很多的 直接假焊一般搞定。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你那个同行肯定是个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筷子神功 了得  加分

不用说明太多   已经显露楼主的功底深厚
楼主在传授我们 筷子神功!

网友:
习惯性的用筷子夹夹发现敌情,证明楼主技术非一般了!

网友:
从此江湖当中又添一筷子神功

网友:
这电感是给北桥内部的PLL锁相环模块供电用,有的板子喜欢在北桥芯片底部背面用这样的电感,有时候电感开路就会当40,41,42等这样的代码。

网友:
不看楼主这个贴,真不知道还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