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主板内存槽断针维修方法==

楼主(2017-05-27):
  拿出一块备用的B75小板准备装机用,发现内存槽1插上内存就档代码55,槽2没问题。仔细看发现内存槽1里面的弹针竟然断了一根,第一次看见断这针的啊,而且断的针还半连不连的。用镊子取出来后打值发现断的是个重要的数据针啊。。

  怎么办?这板子就扔了吗,成色很好的B75哦,准备配I3装台电脑给小孩玩的,换槽不现实,没有锡炉,暴力拆太累,240个洞洞吸锡太恐怖而且手里没新的D3槽。

  奇芭的故障得用奇芭的方法解决,如图:

  从坏主板的PCIE槽里取出根针,然后用镊子弄好形状扣进去,然后根部焊到断针的弹片桩子上(正好断针的引脚在槽子靠外那排,如果靠里这方法就不行了)

最后清洗用热溶胶辅助固定,上内存测试稳定,装机正常使用中

 会员1365554300鑫豆2024-2-12 20:07

网友A:
这样也行?不稳定吧?原槽触点都经常接触不良,这样搞是不是更容易接触不良了?不过反正收到钱就行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不稳定吧?原槽触点都经常接触不良,这样搞是不是更容易接触不良了?不过反正收到钱就行了,呵呵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接触倒是挺良好,就是太不美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接触倒是挺良好,就是太不美观了

美观不美观就看对方是不是处女座了   人家不介意就行了
关键是RMB到手就行

网友:
维修要的是结果   修好最重要

网友:
只要可以用,我看就行,关键还是看结果,,,

网友:
可以用一个插槽呀 没必要,

网友:
不错。只是这个形状得取到位啊。要不真会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很好,,不去拔插它肯定稳定

网友:
很好!简单实用!

网友:
这办法不错!我觉得要是把这触点外边鼓起来的再弄得扁一点,用黑色的记号笔涂上点儿也许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网友:
没看懂 你是把取下来的针焊在内存槽塑料和主板之间间隙漏出来的地方

网友:
内存槽下面有4排针 脚位也能数明白 如果断针对应脚位在主板背面 不就不行了

网友:
I3的给小孩玩,太浪费了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能接触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美观不美观就看对方是不是处女座了   人家不介意就行了
关键是RMB到手就行

你这不厚道啊,我也是处女座啊,不是所有处女座都要完美的啊,快向处女座道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厚道啊,我也是处女座啊,不是所有处女座都要完美的啊,快向处女座道歉

哈哈哈哈,你说这个处女座是谁发明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你说这个处女座是谁发明出来的?

天知道,也许是耶稣吧

网友:
方法不错,但不建议用热熔胶,这个地方靠近CPU风扇,温度有些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知道,也许是耶稣吧

看样子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吧?

我信仰春哥,满血复活那个,信仰什么的有个软用,能给我中500W我就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信仰春哥,满血复活那个,信仰什么的有个软用,能给我中500W我就信

命里有时终须有,所以平常心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想那么没用的,
我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只听说过天上掉花盆  掉冰雹的倒是新闻经常有
我还听说过天上掉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命里有时终须有,所以平常心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想那么没用的,
我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只听说过天上掉花 ...

哥们也想的很开啊哈哈,感觉我们这行都很有悟性啊,各个都是做方丈的好材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也想的很开啊哈哈,感觉我们这行都很有悟性啊,各个都是做方丈的好材料啊

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才会选择做维修啊?

网友:
可能直接把内存针前面两凸出磨掉,然后就吸空对应针脚,然后把磨掉凸出部位的新针换进去,可能更美观。

网友:
直接飞内存上不是更好?

网友:
外面那层是自己扣开的吧,好主意,不然根本用烙铁焊不到

网友:
另类不另类  修好最主要

网友:
就怕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才会选择做维修啊?

呵呵,有可能哦,缘分吧,哈哈

网友D:
一看就是V星的板。用的料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V星的板。用的料比较差。

确实是V星的板,不过用料和贴片工艺感觉还好吧。技嘉的料现在也差,有张技嘉的B75修的都不想修,到处都是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V星的板,不过用料和贴片工艺感觉还好吧。技嘉的料现在也差,有张技嘉的B75修的都不想修,到 ...

别说是技嘉,就算华硕,低端板用料也就这样。插槽针稀松什么的。

网友:
从图片来看应该 也是稳定的,至于说外观的  电脑是用来玩的不是整天拆除出来来研究他的外观

网友:
这还真的是,,,,,我觉得不如直接换槽··直接换槽不是更方便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人才啊。从来没想到过这一招

网友:
曲线救国  只要能用就是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一下,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