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屏不显

楼主(2017-05-27):
DELL M5010屏有时不显,外接正常。出问题时按下屏接口可以显示。换屏接口与屏线还是一样。 板子断线?
DELL

网友:
换屏了吗,修主板啊,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肯定是哪里虚焊了 再仔细找找虚焊的地方

网友:
屏线接口后面是显卡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阻值,,,

网友:
北桥通病啊

网友:
最后还是搞北桥,这个机器还真的是北桥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