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20MT不亮反复重启

楼主(2017-05-27):
DELL 3020MT不亮反复重启,没CPU电压。其它各电压正常。打算干南桥试试。有没有用。
cpu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建议详细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再干桥!

网友:
CPU供电抓一下波,差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没CPU供电 先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满足的话 再换个芯片 直接就想干桥 还停留在三板斧的时代吗

网友:
说的是,现在的BIOS很容易出现问题 ,

网友:
你先把前面的供电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