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7):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黑屏,屏幕无显示。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 Plus,描述说屏幕不显示,手机黑屏。拿到机器后,先测试确认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样。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1

  接下来拆机,先测量主板,发现故障点以后,使用蓝锐图纸,找到故障相通的点位。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2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3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4

  正常情况下这个故障是需要重做CPU才可以解决的,这里咱们选择另一种处理方法,不拆CPU,直接飞线解决。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5

  先找个报废的U来演练下,需要刮到如图所示的点位飞线,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手工才可以。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6

  没有高端打磨机的话,那就需要小心点,注意不要刮的太深。挖到点位以后,飞线,然后再用绿油固化好。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7

  飞好线,处理完成后,开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 屏幕无显示维修 图8

  至此,iPhone6S Plus手机黑屏,屏幕无显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iphone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32-1.html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牛比。刮骨疗伤。没点手工真别动...不过再讲讲是怎么确定是那个点就好个了

网友:
图纸上有的,就是外围的点,在暂存上可以打磨到点位的,这样能避免拆U。

网友:
是看不懂哦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乖乖,这个比拆u麻烦啊

网友:
这样不会把u刮坏吗?是那个问题导致黑屏?看不懂!

网友:
图像输出信号无穷大了,虚焊或断线了。却实高手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图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高手了 以前T43 南桥死机 用过这个方法  不过比这个简单

网友:
高手啊,这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问题的?开机电流怎么跳的?

网友:
这种修法  论坛上有挺多成功的案例了

网友:
是转载的,来源今日头条。

网友:
这个挖洞技术确实高。。。可惜是转载的,不然给您加分啦。

网友(2019-09-17):
iphone 6 屏幕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5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