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55W公共点电压跳变求助

楼主(2017-05-27):
东芝L600接机,开机到0.45左右掉电,拆机看EC进水腐蚀了,洗板水清洗,焊铁加焊就一直是公共点电压跳变9V--19V--9V不断跳,腐蚀断线的地方也补起来了,EC也换了,BIOS也刷了,充电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兄弟们指点指点.取掉PQ2电压不跳变,有3V 5V,但是不触发,附上图纸

网友:
只是希望帮忙分析下,下载分设为0,怎么还是分是2分呢

网友A:
公共点电压跳变碰到我,我之前修到一个是P管的G级电压跳,换掉好了,还有一次是充电芯片的一个脚上面的三极管坏了,引起的电压跳,换掉OK,你查查看看和我之前修到的故障一样不一样

网友:
先换了PQ2和PQ28看看,还有查下这两个管子的G极,公共点对地值

网友:
好的,那我试试看,多谢哈,PQ2换过,PQ28没有换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跳变碰到我,我之前修到一个是P管的G级电压跳,换掉好了,还有一次是充电芯片的一个脚上面的三极 ...

好的,先谢谢,我换了试看

网友B:
pr37  pr44测一下

网友:
看看有短路没  上次修过一台DELL的公共点跳变结果有短路

网友C:
啥子问题 是短路吗

网友:
那两个场管全部换了,还是一样的,顾客不知道等得及,等不及只有先交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37  pr44测一下

我测试了一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37  pr44测一下

是后级短路吗?我这个3V 5V都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子问题 是短路吗

没有查到短路呀

网友:
我把EC BIOS拆了,有电压也不跳变,把PQ2拆了,也不会跳变,但是不会触发

网友:
公共点的对地值是多少  正常应该400往上

网友:
吃深v深v深v  深v单购是个v

网友:
后级有无短路,电阻R1两端压降大吗?

网友:
不会是主板短线吧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这个是公共点还是电源口有时9-19?  东芝弄了几个不稳定的有些电源头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