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8224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7):
拿到机器,插上电源,开关不触发。待机0。008.拆机,裸板。测量待机3V5V,正常,测量RSMRST,正常发出。slp信号没出,看来问题在南桥这边了,找到南桥VCCSUS供电

没有,查找找VCCSUS是通过Q38转换给南桥供电的

测量到D极3V正常,G极0V,不正常,测量到Q43的G极PCH_PWR_EN#信号5V,顺着这个信号往下查。找到是通过

Q61来控制这个信号的。找了很久,没有找到Q61这个元件,于是插了下PCH_PWR_EN信号是哪里来的

。找到是通过EC发出。测量EC16脚,按下开关有3V输出。看来问题就在Q61这里了。于是找了个点位。找到Q61.测量到G极有电压,于是更换Q61,问题解决。顺便把Q61点位送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8224p rev1.0.zip

网友:
现在签到没分,不发发都不行了

网友A:
按下开关,q61 g级不拉低?

网友:
管子坏了,这个钱还是好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q61 g级不拉低?

对的,管子坏了

网友:
4脚正常的话 都是管子坏的多

网友:
为什么没有给你加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