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27):
dell N4050 inter i5的cpu
裸板不接coms自动上电正常亮机 按开关不能关机。插coms无法开机而且待机变成0.072a 没有35v 测量35v电感 5v对地只有17欧  3v200多欧有0.32的电压 正常待机0.05a 35v都会正常产生的

    拿到手的情况接电源不开机 拆机裸板自动上电 亮机以为正常 但发现用开关无法关机没反应 修过dell的朋友应该知道 dell的机子不管亮与不亮 按开关都是可以关机的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 不像索尼就是亮机 按开关也不一定能关机。那么能亮机不能关机会是什么问题那  根据图纸测量了ec的93叫psl_in2/按开关的同时能正常拉低说明开关电路到ec是正常的  ec发给pch的PM_PWRBTN# 却没有动作而手动拉低PM_PWRBTN#是可以关机的 心里想问题应该是在ec这边不在pch。动手麻溜的把ec换了结果让我很失望。到基地看一下好多例这样的问题都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 并且也把本人带进无底误区 浪费了我一天多的时间  有朋友说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能好 好我换了不行 有朋友说他的是pu4005第5脚acok断线的问题 我测量我的没有断线 ,还有听说拔掉coms就可以开机 插就不行 就直接让查rtc电路我也查了 在就是说温控电路了 我同样也仔细的查了 我几乎看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 测了所有可能的地方 就这样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用在其他朋友所认为的问题上 在这期间我有好多次想换pch的冲动 但自己判断认为不应该是pch的问题 因为人为拉低pm_pwrbtn#是可以关机的 也就说pch收到关机指令后是可以有正常的动作的  。但是到修好也没有能明白为什么把掉coms电池能正常上电 希望有师傅能解答  浪费好多时间当所有的可能都试过以后 无奈只能回到原点 最初认为是ec这边的那么就从ec的条件查起  测量顺序 ec的供电 时钟没测直接测的ec_RST#正常 都正常接着测电源检测acin 这个机子的图纸从新命名psl_in1实测这个信号为低 追查psl_in1的来源实际的电路当中r2763没有安装 是通过r2768转换来的r2768是acok  acok又经过r8909 pwr_chg_acok得来的 一路追查到
pq4006 测量发现 pq4006g级为低 d同样为低 问题来了根据这个电路G级为低D级就应该有高电平的pwr chg acok产生  测量这个pr4019上拉电阻2脚为3v 2脚为零测对地阻值300多欧不短路 人为用镊子短接pr4019 发现待机电压从0.072a掉到0.010A  按开关能上电了 按开关也能关机了 好有戏  这个是100k的电阻 也懒的量 就在别的板子拆了一个换上发现还是不行 *脏话* !!!! 干脆把电阻去掉 直接用焊锡连起来  通电待机0.010a开机进系统测试半小时正常 终于修好了 但感觉待机还是高了一点 有个一样的板子待机是0.05a  不管了 能正常就修到这吧 最后想感慨一下 修机子不能光看别人的案例和通病 当然很多时候 同行写的资料是可以帮助很多人的   最后还是要看自己 根据老师们传授知识 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可能是就是最好的捷径。大神请飘过 笑笑就可以了!!!

网友:
看别人建议的时候,建议看看日期,有的也就随口说说。不是通病就需要自己动脑了

网友:
楼主啊,加个标点符号啊,这叫好,看你帖子,还得自己默默的加个标点符号

网友:
有的机器触发后才出35v

网友:
建议只是用来参考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总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想全部了看完 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密密麻麻看着难受,可以简单点的

网友:
建议上几个图  辛苦发这么多文字 没几个人耐心看

网友:
看这么多的小字真是累,下次字搞大点吧,没图这么多小字真累

网友:
写的密密麻麻  我表示眼睛看了流泪了  你打字打的不累?

网友:
可以上几张图,多分几个段落啊。密密麻麻,不停息,看着真累!

网友:
我看的眼睛都累了 要是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 ,我看的好费劲 ,久差点看哭了 没有标点符号 又密  还好楼主修好 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加分 谢谢楼主 端午快乐。

网友:
字太多,没图,标点也少看着真难受。

网友:
表示看了一段没有看下去了,实在看着累

网友:
图图也没张说明下 够省的

网友:
再配点 图就好了。。

网友:
这要全看完还真的是有点累  排版编辑也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