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加电不显完美修复附上某宝花10元买的bios!

楼主(2017-05-27):
最近一直好忙,天气还热,真心累,今天终于可以闲下来歇歇了,那就上咱们迅维大论坛更新一贴吧!闲话少说,前几天客户拿来一16年生产的本本,联想S41-35,版号LT415-AMD 14882-1,说是开不了机了!

一般按我们的思路,先从小故障排除开始吧,先外接VGA显示器发现也是不显示,于是先拆开D壳,将内存条取下后用橡皮擦擦啊擦,再次装机测试,故障依旧,看来故障没那么简单,还是老老实实拆机检测吧,

于是拆出主板,拿出我的修机神器先抓了下SPI上的波形,有明显的两次跳变波形,说明CPU已经发出了寻址指令,只是没开始自检,于是又测了下内存上的SMB系统管理总线上的波形,发现只有一次波形,和明显说明认到内存了,但是内存没有读完,所以自检进行不下去,此时外接usb键盘软重启也不管用,更加说明自检没过,示波器部分当时忘记拍照了,以后再给大家分享吧,

既然确定了是内存部分出了问题,那就先换内存试试吧,取出新的内存上机测试,故障依旧,那就刷个bios吧,论坛上逛了一大圈,愣是没找到这个版的bios,哎,郁闷,后来想想何不去万能的某宝转转呢,这一转,还真有,我了个去10元大洋,奶奶的真贵,但是不刷不行啊,客户在这等着着急啊,卖家还说是工厂资料,一定能用,那就买吧,狠狠心花了10元买下刷上去,然后上电测试,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看到这个画面,大家是不是以为大功告成了,我也激动了大半天,可是这只是外接显示了啊,内屏还是不显示,奶奶的!
去外面逛了圈,静下来想想怎么会内屏不显示呢,先拆开屏看看吧,这一拆发现屏背面的粘屏线的胶布松了,于是将屏线取下再次插好,然后用新的胶布粘好,再次试机,完美亮机,咱老百姓今个真高兴啊!

最后附上某宝买来的bios资料,无私共享给大家!也许大家以后遇到此机型时可以用到!

网友A:
现在有的BIOS真特的么的烦人,原机的有的都不好使,楼主,希望像这种BIOS多多贡献出来,各位坛友有这种的也希望贡献出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B:
我一般都是 看电流来判断是否自检、

网友:
现在的bios特麻烦,没有系统也会自动开关机

网友C:
一般胶带不会松的吧,不会是动过手脚的吧!客户在等着还到外面逛呀?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胶带不会松的吧,不会是动过手脚的吧!客户在等着还到外面逛呀?服你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维修思路受阻时,要出去透透气,冷静下 也许就有新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 看电流来判断是否自检、

恩,不过示波器更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的BIOS真特的么的烦人,原机的有的都不好使,楼主,希望像这种BIOS多多贡献出来,各位坛友有这种的也 ...

是啊,现在官网下载的bios都得分离合成,好麻烦,方便了客户,对我们维修麻烦!

网友D:
bios导致的故障很多啊。你发给他备份,他给你合成的还是他直接发给你的,你刷了就好了??

网友:
官网你可以下载自己去刷吗???试过了没

网友:
楼主修机不看电流吗? 谢谢资料共享

网友:
现在新机器都带ME的 都要合成 不然开机很慢

网友E:
现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一起了?怎么发台式这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一起了?怎么发台式这来了

没在意,晕,希望版主看到了给我移到笔记本板块吧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导致的故障很多啊。你发给他备份,他给你合成的还是他直接发给你的,你刷了就好了??

人家发过来的,直接刷上就能用的,说是工厂的原厂资料,果然好用!要是我会分离合成就自己去官网下载了!

网友F:
插好屏线后  有没有试一下 原来的BIOS能不能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好屏线后  有没有试一下 原来的BIOS能不能亮呢

不能,我试过了

网友:
其实如果自己会BIOS分离,ME合成,这问题也不是问题。当然买资料也是种手段。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G:
还有个 EC 小BIOS   传下呗

网友(2017-06-26):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 EC 小BIOS 传下呗
这个我没有啊

网友:
bios验证过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官方的 BIOS刷了 也会有问题的 直接不行了

网友(2017-10-02):
正好用上。我的是掉电。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