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刷机常见错误分析

楼主(2017-05-27):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tool dlimage failoo
解决办法:联想、红米等mtk机型刷机后开机提示tool dl image fail...,刷机前请将刷机工具上面
的DA DL ALL WITH CHECK SUM勾上刷一遍即可!最新发现少部分低版本平台采用此方法不管用,
请用6592平台选项-下载里面勾上DA DL带校验和再刷即可!
win7刷机进度条为0
解决办法:(http://pan.baidu.com/s/1i3eKPxz
报错1002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1003
解决办法:换平台,建议换共享6752最新平台刷!
报错1011
解决办法:平台错误,换对应MTK刷机平台!fat文件不勾选即可。
报错1012
解决办法:实战换尾插解决!
报错1013
解决办法:打开端口失败,重新联机或者拔掉数据线换个USB插口即可!
报错1014
解决办法:资料CPU不对,如6577刷成6575的资料,换资料解决!
报错1018
解决办法:基带加密,换原厂加密刷机工具!
报错1022
解决办法:1、刷机软件版本和手机不匹配,换刷机工具!2、数据线,电脑接口等也会引起!
报错1036
解决办法:平台错误,换对应MTK刷机平台!fat文件不勾选即可。
报错1037
解决办法:选择download《下载》刷机!
报错1040
解决办法:下载适合你的机器的线刷ROM,比如机器是双核6577但是下载的刷机ROM是单核6575的,所以会报错!
报错1041
解决办法:字库分区问题或者字库不稳定,尝试放一段时间在刷机!
报错2004
解决办法:基带被加密,常见于6571,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2005
解决办法:联机手法不对,重新联机,怎么刷都不过尾插供电不足引起!
报错2020
解决办法:基带被加密,常见于6571,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2035
解决办法:字库问题!
报错3001
解决办法:1、软件引起:用6592平台格式化,然后用跳过内存检测的工具刷机!2、字库损坏或者虚焊,更换字库解决!《MTK刷机工具去nand验证版《可跳过内存检测报错刷机》》http://pan.baidu.com/s/1ntFTf9B
报错3002
解决办法:字库或者CPU问题!
报错3004
解决办法:perloader引导文件不匹配,换对应的资料或者群内购买安卓工具箱修改preloader引导解决!《http://pan.baidu.com/s/1c0jHj9m
报错3012
解决办法:1、字库分区损坏或者虚焊,更换字库解决!2、USB口的供电问题,使用PC后面的USB插口,或者拔掉
几个用量大的设备!
报错3013
解决办法:高安卓版本资料刷低安卓版本降级出现的错误,推荐使用高版本平台《推荐6592平台》!
报错3036
解决办法:平台问题,换平台解决!
报错3040
解决办法:字库分区坏!
报错3050
解决办法:3050字库底层分区有问题,检查字库!
报错3060
解决办法:1、3060字库不稳定,建议放半天再刷或换字库!
报错3142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4
解决办法:刷机引导文件Scatter.txt不匹配请换一个对的线刷包,主要常见于EMMC分区机型nand分区机器
的引导TXT不能混用!
报错3147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8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9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67
解决办法:资料问题,换资料!
报错3168
解决办法:资料问题,换资料!
报错4001
解决办法:1、刷机平台问题,换刷机平台,建议6592平台!2、字库不稳定,建议放一会再刷!3、尾插,数据线问题!
报错4004
解决办法:驱动问题,重装驱动!
报错4008
解决办法:1、电池没电,充电再刷!2、电池有电,直接上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进行刷机!3、每次走
的进度不一样4008,尾插或电脑USB口供电不足,换尾插!《http://pan.baidu.com/s/1leMF8
报错4010
解决办法:1 操作手法问题,如音量上按成了音量下!2、尾插或者数据线不稳定!3、字库虚焊或者不稳定,建议放一
段时间刷,都不行字库坏!
报错4017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
报错4032
解决办法:1、操作手法问题,如音量上按成了音量下2、资料不对,这个最多!3、数据线,电脑接口等问题也会引起
!4、执行全部格式化造成的4032,怎么刷也是刷不过,直接上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进行刷机!
5、执行部分4032是最后一次刷机造成,小电流,这时候必须换正确的原厂资料!6、百分之一CPU或字库问题!
报错4041
解决办法:刷机最后100%不弹出OK,而是报错4014等错误,换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下载按钮刷机,不行字库分区坏!
报错4050
解决办法:单刷文件时候常见提示错误,请导入完整资料全刷!
报错4054
解决办法:1、不要电池,安插数据线!2、先按键,在装电池,插数据线!
报错4058
解决办法:没发现内存,字库问题!
报错5000
解决办法:基带加密,请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5003
解决办法:和5000差不多,都是机子加密问题,采用专用加密平台!
报错5007
解决办法:刷机工具脚本问题,换刷机工具,一般常见低版本资料使用高版本工具引起!
报错5016
解决办法:资料长度太大,建议换刷机资料,或者选用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下载试试!
报错5026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推荐6592平台!
报错5054
解决办法:资料不对!
报错5066
解决办法:导入刷机引导文件TXT错误,检查是否导入的是刷机用的TXT文件,重新操作一次!
报错5069
解决办法:尾插问题或字库供电不足,虚焊,长时间刷机会导致!
报错6012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
报错60XX
解决办法:1、报错6007/6010/6045/6047等,都是资料加密,需要专用的加密平台进行刷机!2、尾插,数据线,电脑接口等也会引起!
报错8038
解决办法:请需要导入完整的刷机资料后选择fireware-upgrade(固件升级)选项进行刷机!
报错8043
解决办法:资料不对应,emmc和nand资料混用!
报错8045
解决办法:选择download选项刷机!
报错8046
解决办法:请格式化整个闪存后刷机!
报错8048
解决办法:常见于格式化闪存时不格BL后使用固件升级选项刷机导致,建议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
报错8100
解决办法:驱动问题,重装完整驱动!
报错8200
解决办法:资料CPU不对,如6577刷成6575的资料,换资料解决!
报错8303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8305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8406
解决办法:CPU虚焊!
报错8417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推荐群共享6752专用工具!
红色进度条不走
解决办法:1、请等红色走动的时候一直按着键直到过去!2、换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和下载刷!
刷机工具无法初始化
解决办法:安装VC++运行库2008在打开即可!(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9
有端口进度条不走
解决办法:调入引导后将(PRELOADER.DSP-BL)两项勾去掉再刷,还不行重启电脑或者就是线问题!

Q1:刷机过了红条,到了紫色条卡住。(错误代码4008)
【解决办法】: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大家可以把电池拿下来,然后重新安装上,进入REC后选择关机。然后重新刷。
Q2:驱动安装好了,一点刷机就弹出错误提示。
【解决办法】:这种情况一般是USB口的供电问题,使用PC后面的USB插口,或者拔掉几个用电量大的设备。
Q3:正常操/作情况下,和步骤2出现的问题提示不一样的。(典型的3013问题,出现率最高的)
【解决办法】: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家升级到了4.1.2,然后想刷回4.0.4的情况,大家使用4.1.2刷机时候,用SP_Flash_Tool重新刷4.0.4即可,或者用甲鱼官方4.1.2的SP_Flash_Tool。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安卓手机怎么格式化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3135-1.html

网友:
代码挺齐全的,还有处理方法。

网友:
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2018-01-22):
你这个太好了。收藏一下……感谢 ……………………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